为什么用U2烧录器读出来的0X03400(起始IAP地址)还是FF?

楼主(2017-04-21):
各位,正在学习笙泉的单片机,我拿了例程中的程序,一块擦除的82E54(保证里面都是FF)烧写好芯片之后,运行一次,为什么用U2烧录器读出来的0X03400(起始IAP地址)还是FF?

网友A:
没写进去啊

网友B: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因为在我的程序里不能写不能读,没办法做这个实验,想用U2来读看一下,可读出来的还是FF,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C:
typedef struct IAP_Addr
{  unsigned char Low ;
   unsigned char High ;
};
#define     AP_End_Addr       0x033FF
#define     IAP_Start_Addr    0x03400
#define     IAP_End_Addr      0x037FF
#define     Xtal_Freq         0x24              // Unit:MHz-------------24M晶振
#include    "REG_MPC82L54.H"

void IAP_Write_512B (void) ;
void IAP_Write_Byte(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
void IAP_Fail(void);

unsigned char Trigger_Check1=0x55;

void main(void)
{  P37=1;
   IAP_Write_512B() ;
   P37=0;//程序执行一次亮红灯,按理来说已经写好IAP才对,但0X03400里面的内容 还是FF,不明白怎么回事
while (1) {}
}

void IAP_Write_512B (void)
{  unsigned int IAP_Addr=IAP_Start_Addr;
   unsigned int IAP_Addr_Up_Bundary=IAP_Start_Addr+0x0200 ;
   for(;IAP_Addr<IAP_Addr_Up_Bundary;IAP_Addr++)
      IAP_Write_Byte(IAP_Addr,5,0xAA) ;
}

void IAP_Write_Byte(unsigned int IAP_Addr, unsigned char Value,unsigned char Trigger_Check2)
{

   ISPCR = ISPCR | 0x81 ;
   IFADRH = IAP_Addr >> 8;                      //IAP Flash Address High Byte
   IFADRL = IAP_Addr & 0xFF;                    //IAP Flash Address Low Byte
   IFD = Value ;                                //Flash data buffer
   IFMT = 0x02 ;                                //IAP Flash Mode Table (Write Mode)
   if (Trigger_Check1==0x55)
      SCMD = 0x46 ;
   else
      IAP_Fail() ;
   if (Trigger_Check2==0xAA)
   {  SCMD = 0xB9 ;
   }
   else
   {  SCMD = 0x00 ;
      IAP_Fail() ;
   }
   Trigger_Check2=0x00;
   ISPCR = ISPCR & 0x7F ;
}
///////////////////////////////////////////////////
//
//    IAP_Fail()
//
///////////////////////////////////////////////////
void IAP_Fail(void)
{  P24=0 ;//出错的话亮指示灯
   while(1) ;
}

网友A:
ISP空间里面选择了NONE

网友D: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