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指令

楼主(2017-04-21):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网友A:
什么地方用?

网友B:
可以当很短时间的延时使用

楼主:
就这些了?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在延时的时候可以使用

网友A: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如果Sda=1;*/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