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XTR115将热电偶测得信号转换4-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2017-04-21):
要做一个用XTR115将热电偶测得信号转换4-20mA的电流信号,谁有思路

网友A:
你有什么要求?

楼主:
K型热电偶到AD596的温度IC,输出为10mV/C,量程为500C, 则最大电压为:5V,然后将这中间串联一个电阻250K,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B:
串联一个电阻250K?  应该说的是 250欧姆吧

网友C:
不行, AD596 的驱动就不够

网友D:
4-20mA的电流信号是受控的恒流信号, 你这样后端检测负载肯定影响结果.

网友E:
可以选用0-5V转4-20mA的模块, 也可以用运放来做

网友E:
如果成本不紧的话, 你可以选用 带4-20mA输出的变送器的热电阻

楼主:
哦,这种植方法不可以
那可否是这样的:利用2.5V的恒压,接一个PT100热电阻,同时再串联一个电阻,使得Iin的电流为40uA~200uA。

网友F:
这个找一个4~20ma输出的变送器的吧。。

网友G:
XTR115是非常好哦电流转换器件的

网友H:
以这个设计的转换器的很多的

网友I(2017-10-27):
引用 网友G:
XTR115是非常好哦电流转换器件的

请问,如何用XTR115实现8路输出的电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