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220V交流转5V直流

楼主(2017-04-21):
可以12V的电源适配器加上LM7805将220V交流转变为5V直流吗

网友A:
可以的 7805极限电压是24v 一般输入在18v以下 直流输入 别把220v交流或直流直接顶上.

网友B:
如果是板子嵌入 不如直接某宝买220v转5v的开关电源模块 很小 几块钱 700mA~1A吧 差不多 完成度会高些

网友C:
7805发热太多,建议用开关模块。。。

网友D:
自己去网店买一个变压器好像也可以吧

网友E:
完全可以的,记得加上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F:
电压太高  用7805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G:
直接220V转5V,或者DC-DC 12V转5V,7805不好用。

网友H:
可以是可以,不过建议使用开关电源,7805比较落后了。。

网友H:
开关电源,例如手机充电器,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