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时钟芯片断电再上电时间不走

楼主(2017-04-21):
我在做电子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单片机断电再上电,lcd显示的是我一开始设定的时间,为什么不是准确的时间呢?还有就是,当我把AD0和AD7的数据线拔掉,电源也拿掉,再插上,时间走的准,可是,我只拔下DS12c887的电源,再插上,时间并不准确,还是断电前的时间。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吗?

网友A:
你看看你程序是不是设置了时钟初始化函数,如果你希望读取ds12c887的时间就不要进行初始化,否则以开机就初始化,

网友B:
12c887自带的有电源吧?

网友C:
把设置初始时间那个函数删去就得了

网友D:
DS12C887有两种工作模式,即Motorola模式和Intel模式。
  当MOT接VCC时,选用的工作模式是Motorola模式;
  当MOT接GND或不接时,选用的是Intel模式

网友E:
DS12C887 在没有外部电源的情况下可工作10年

网友F:
你知道一个全新的时钟是怎么初始化,让他开始工作的吗?

网友G:
ds12c887内部有锂电,但不知道有没有充电的功能?

网友H: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了一个877就好了。。。。

网友I: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