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疑问

楼主(2017-04-21):
串口调试助手在发送多个字节数据时,字节之间是连续的还是有间隔的?

网友A:
有间隔的,每次发一个字节~你可以忽略间隔,认为他是连续的就可以了,间隔时间很短

网友B:
有间隔所以传输效率低...

网友C:
有启始位和停止位间隔开来。

网友D:
有示波器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网友D:
紧挨着的,如果每组后发“空格,就是间隔“”空格,其 间隔 ,也是字符而已

网友E:
有间隔,每次发送的其实是一个16进制的数,加上空格,如果以16进制发送的话。

网友F:
以字符串格式发的话,会将空格转为16进制码发出去。。。

网友G:
每次发送的其实是一个16进制的数,加上空格,如果以16进制发送的话,会自动忽略掉这个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