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探讨51单片机多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04-21):
51单片机的多机通讯体系在整个系统里只有一个主机 其它都是从机 一直处在接收状态 而且接收状态要比较接收位是否呼叫的是自己 那这个时候如果主机想发送一个给所有模块都接收的指令怎么办

网友A:
不相符就不再接收 如果第一位表示广播 就所有从机都动作 这样虽然每次数据流发送都会多一位 总比一主多从都喊一遍快吧

网友B:
**常工作接触以太网多 所以总想能不能让UART像以太网一样每个模块随意发送 UART很难完全做到

网友C:
单片机的多机通讯功能与你的想法不矛盾,即便单片机无此功能,通过软件协议也能达成楼主的思路。也就是楼主你所设想的方法。

网友D:
单片机在多机接在一起时,有一对一的模式,但不排拆一对全体,如果对全体发令,切换一下模式即可。

网友E:
单片机多机通讯功能,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通讯方案,要点是:从机配合中断使用,可以做到:不“叫”自己不中断,多方便呀。

网友F:
大家同在一根线上,别人通讯时不会影响到我(不产生中断),而“叫”我时才中断。

网友G:
我认为485只是UART的延长方式 并不改变UART的通讯结构 而从道理上 反而是UART的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