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关于USB与电脑的通信问题(AN2131==DELPHI)例程

楼主(2017-04-21):
求一关于USB与电脑的通信问题(AN2131==DELPHI)例程

网友A:
delphi还是VB的?

楼主:
我上CYPRESS的官方网站去下载的开发包,里面没有delphi的例程

网友B:
CYPRESS   AN2131   是USB方面的?

楼主:
AN2131是USB与电脑通信的。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要如何用DELPHI跟他通信

网友C:
一般硬件厂商提供的SDK开发包只提供VC的开发实例。建议看一下VC的例子,明白使用流程,然后转换为Delphi程序。

网友D:
AN2131已经停了吧,好老的片子了

网友E:
AN2131早已经停产了,不要再研究了。新的替代的片子是CY7C68013A,有三种封装,现在还在大量应用,这是2.0的芯片。CY的USB3.0的芯片叫CYUSB3014,配ARM926E内核,配ThreadX操作系统,最高是300MByte/S的传输速度,飞一般的感觉呀!

楼主:
嗯,与时俱进,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