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从哪下手:

楼主(2017-04-21):
     就是比如一次性移位11个字节,比如左移,将最高字节的最高位移出丢失,并将下一字节的最高位移进前一字节的最低位,如此进行将后10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移进其前一字节的最低位,最后一个字节的最低位补0(或补1)。右移反过来。

楼主:
汇编的时候有RRL,RRC就搞定了,C怎么弄啊?

网友A:
后10个字节的最高位分别移进其前一字节的最低位?我怎么没明白

网友B:
比如有这些字节要参与移位:unsigned char  a[]={0xfe,0x25,0x32,0x56,0x4e,0x56,0xab,0xef,0xf3}:

    a[i]=a[i]<<1|((a[i+1]&0x80)? 1:0);      //    i 由0到7 。

    a[8]=a[8]<<1;

网友C:
   这样子就可以同时将9个字节顺次向前移一位,如果要连续移多位,再加个循环控制就行了。

网友A:
void delay()
{
uint16_t i;
for(i=0; i<20000; i++);
}

void led_8()
{
uint8_t i;
uint8_t tmp = 0x01;
for(i=0; i<8; i++)
{
    PORT =  ~(tmp<<i);//左移
    delay();
}
tmp = 0x80;
for(i=0; i<8; i++)
{
    PORT =  ~(tmp>>i);//右移
    delay();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_8();
}
}

网友D:
如果字节数是2,3,4时可以将数据类型定义为int或是long,
unsigned int dat;
dat<<11;

网友E:
用C写这种程序效率很低。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F:
在Keil内字节移位在位运算内

网友G: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