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将端点2的描述符中包大小改成64字节,USB Console传送了3次64字节就传不动了

楼主(2017-04-21):
为什么我将端点2的描述符中包大小改成64字节,USB Console传送了3次64字节就传不动了

楼主:
原来描述符是512字节大小,跟外部的MCU配合可以任意的发送啊

网友A:
你外部的MCU每次读FIFO有原来的512字节改成64了?

楼主:
改了, 怎么也没用?

网友B:
可能和端点配置有关

网友A:
还有每个端点都会占用一定的地址位。

网友C:
问你一下哦,我的上位机设置的EP2OUT,EP6IN,但是如果我下位机将EP2配置成512的话我也是上位机发三次之后就发不出去了,但是配置成511的话,就可以一直发送成功!为什么呢!

网友D:
可以一直发送么?  缓冲区不是有大小么,你一直发不取它不就满了么

网友E(2017-11-18):
引用 楼主:

您好,现在速度多少?可以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