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还是不支持中文路径吗?

楼主(2017-04-22):
中文路径下,仿真时提示找不到源文件,需要手工查找。改成纯英文路径就好了。
这个问题以前就有,但这么多年过去了,IAR还是不支持中文路径吗?或者应该在什么地方设置一下?

另外,我IAR是:

网友A:
跟中英文路径无关,只要你把工程拷贝到其它目录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窗口。

楼主(点评):
有关的,你亲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人家就没有打算去改. 有很多软件对中文路径都会有问题.
我想 C 语言的 if else 也不会去改成 如果 否则 吧.
这上面你只能去适应他们, 去习惯用英文字母做路径吧.

楼主(点评):
确实,Altium、Keil 的有些功能显示中文路径也都有问题,可能是我自己不知道在哪里设置,也可能是他们真不打算改了。

网友C:
保持良好编码习惯,还是用英文目录吧

楼主(点评):
这个。。。跟编码习惯没关系吧。

网友D:
毕竟是人家的东东,用英文吧

楼主(点评):
用中文也没关系,手工查找也不太麻烦。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网友E:
中文下应该会出问题。

网友E:
使用CCS不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吗?

网友F:
这个有什么问题?都是安装到英文路径。

网友F:
楼主这个工程文件存在问题?

网友G:
尽量用英文字母做路径

网友H:
都是安装到英文路径。

网友I:
作为开发这来说,最好不要整啥中文路径的,,除非那天我们中国人自己搞出个开发软件的就好了

网友J:
我用的中文路径,不过文件都是相对路径,工程下都是英文的

楼主:
看来不是设置问题,是确实不支持。

网友K:
安装路径都不能正确读取了。

网友L:
以前用过CCS开发,好像中文编译出现过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中文下应该会出问题。

这个英文路径不能读取文件所在位置。

网友N:
引用 网友H:
都是安装到英文路径。

英文路径一般都会报错的。

网友O:
是不是操作系统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K:
这是在win10操作系统吗?

网友L:
换成英文的路径能够识别这个main函数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什么问题?都是安装到英文路径。

这个工程文件所在的中文路径,好久没有用过iar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看来不是设置问题,是确实不支持。

现在都是外国开发的,应该都是英文好配置。

网友O:
还是不要放在中文路径下面,要不也麻烦。

网友P:
得习惯用英文路径

网友Q(2017-07-03):
可以参考这个试试,我以前也打不开

网友R(2018-05-11):
右键工程 "Rebuild All",之后就不会再提示了

网友S:
该软件的还没强大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S:
除非是我们自己开发出来的软件的看能不能是中文全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