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称重传感器如何选择,求助大神!!

楼主(2017-04-22):
闲来无事又钻了牛角尖!看到电子秤,就像研究一下,弄了一个10KG传感器(精度B2)加711根据程序能够显示重量分辨率1克,
问题1,如何提高显示分辨率与稳定性?提高励磁电压可以提高显示稳定性吗?精度B2改为B5能提高分辨率吗?例如0.01克显示分辨率或是0.1反正提高就行
问题2,买了一个其他厂家的工业电子秤,校准时数据显示500000,对!没写错是50万而且只有个位变化1-3个数,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个啥?
问题3,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型传感器与AD,是如何计算,显示分辨率与成本!!

网友A:
精度B2/B5代表什么?

楼主:
传感器的稳定精度应该是,我也是云里雾里的

网友B:
问题1,电子秤要想提高分辨率与稳定性,传感器要有相应的稳定性,提高激励电压可以提高分辨率,加上合适的软件处理可以提高稳定性。问题2,说明分辨率可以到万分之0.02,个位变化1-3个数说明稳定性不错。问题3,要根据应用的要求,综合考虑显示分辨率与成本。

网友C:
1.传感器是稳定的,内部就是桥,按照手册给的电压激励就行了。不能提高电压,因为电压提高会导致桥臂发热,输出会不稳。
2.10W分之一的秤已经相当难做了,电路容易解决,结构不易解决。但10W分之一的静态秤十年前就有得卖了。
3.分辨率不等于精度,一般高精度的秤,使用环境与温度有严格要求的。而电路上只要能保证测量稳定,精度可以软件部份补偿。静态秤显示如此稳定,其实内部的使用了移动平均的算法,称重延迟达秒级的。

网友D:
显示的是灵敏度,精度能做到10W分之一的就叫天平了。电子称和天平原理一样,但使用方法不一样,那就是一个软件修正的问题,关键还的传感器给力,否则,一切全是————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