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驱动变压器

楼主(2017-04-22):
I/O口输入方波驱动MOS管  通过R=120  C=104  输入变压器
不加变压器时方波正常
加入变压器后出现 正负尖脉冲
如何消除反相的脉冲 只保留上升的波形

楼主:
C:\Users\User\Desktop

楼主:
如图所示

楼主:
还希望各位大神 给予指导

网友A:
Q1 Q2会同时导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 Q2会同时导通烧掉

为什么会烧掉,小弟刚开始做 还希望能讲解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烧掉,小弟刚开始做 还希望能讲解下 谢谢

因为它们会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它们会同时导通

我的想法就是通过Nmos控制P的负端 ,让信号放大一点
没想明白为什么同时通了 就会烧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通过Nmos控制P的负端 ,让信号放大一点
没想明白为什么同时通了 就会烧掉 ...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A:
我以为漏极接在一起。
不过,你的电路,Q1的漏极没有直流通路,不能工作。

网友A:
如果sign0的摆幅可以达到0-5V,可以让两管接成CMOS反相器,再接R,C,变压器

网友B:
此电路不能将方波施加到变压器两端。
改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漏极接在一起。
不过,你的电路,Q1的漏极没有直流通路,不能工作。 ...

RC 微分 我觉得是吧方波 变成尖脉冲 好耦合过去
我看都有电容串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不能将方波施加到变压器两端。
改电路吧。

能否多讲解些,现在需求是想将方波放大 送入变压器 后接比较器
所有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小弟刚开始做,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ign0的摆幅可以达到0-5V,可以让两管接成CMOS反相器,再接R,C,变压器

恩恩 好的 谢谢  我查下反相器相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多讲解些,现在需求是想将方波放大 送入变压器 后接比较器
所有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小弟刚开始 ...

你这个电路,Q1导通时5V电源可以通过R20和C28施加到T1初级两端。但Q1关断时R20左端却无法下降到零——电流没有地方可去。你看到的尖脉冲,是C28放电时电流流过Q1漏极与门极之间分布电容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多讲解些,现在需求是想将方波放大 送入变压器 后接比较器
所有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案推荐,小弟刚开始 ...

变压器不能承受直流电压,所以你串联了一支电容。这样,变压器初级与电容C28串联后,两端必须施加一个交流电压(可以带有直流成份)。但你的电路,不能在R20左端与地线之间产生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不能承受直流电压,所以你串联了一支电容。这样,变压器初级与电容C28串联后,两端必须施加一个交 ...

仔细看您的分析,大概懂您的意思了,就是得为反相的放电电流提供一个合理的回路放掉,
请问改进可以从哪方面着手呢,我看别人有那种 方波 上下两个三极管直接输出的可行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您的分析,大概懂您的意思了,就是得为反相的放电电流提供一个合理的回路放掉,
请问改进可以从哪 ...

“我看别人有那种 方波 上下两个三极管直接输出的可行不”
就是应该使用这种电路。

在14楼你曾说“现在需求是想将方波放大 送入变压器”。已经说了目的是放大,当然应该使用放大器。放大器当然有多种,你需要从各种放大器中选择。前面说的“上下两个三极管直接输出的”是比较适合于这项需求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别人有那种 方波 上下两个三极管直接输出的可行不”
就是应该使用这种电路。

我也是看论坛有前辈这样做的 ,下面的PNP 就是可以消除掉反相电流是吧
放大器就不用那么麻烦,想将波形升压的,怕太小到变压器二次侧不够
十分感谢您关注这个问题,也学习到不少 说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别人有那种 方波 上下两个三极管直接输出的可行不”
就是应该使用这种电路。

不过您也在另外的帖子说过 三极管不如不要的好-=-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您也在另外的帖子说过 三极管不如不要的好-=-
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的这话?
我所说的那个电路(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和你现在的电路相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的这话?
我所说的那个电路(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和你现在的电路相同吗? ...

https://bbs.21ic.com/icview-236997-1-1.html
烦劳您看下,为什么可以直接接个电容到一次侧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36997-1-1.html
烦劳您看下,为什么可以直接接个电容到一次侧 ...

原图在此。
该电路使用的芯片(图中只显示出半个)是UC3844,其输出端(6脚)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均为1A,两支互补的NPN管和PNP管8050和8550最大集电极电流也是1A。
既然UC3844和互补推挽级输出能力相同,由UC3844输出和经互补推挽输出是一样的,互补推挽输出级岂不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在此。
该电路使用的芯片(图中只显示出半个)是UC3844,其输出端(6脚)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均为1A,两 ...

太感谢了  之前没查到IC内部的输出能力,以为和单片机输出一样,
以后搞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注重没个点,精神可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在此。
该电路使用的芯片(图中只显示出半个)是UC3844,其输出端(6脚)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均为1A,两 ...

您好,这是我用之前的MOS 管搭的电路  方波输出 没加电容 直接接的10K给一次侧
还希望您分析下这个反相的感应电动势为什么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在此。
该电路使用的芯片(图中只显示出半个)是UC3844,其输出端(6脚)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均为1A,两 ...

还有就是 加了电容后  没输出,学习下您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漏极接在一起。
不过,你的电路,Q1的漏极没有直流通路,不能工作。 ...

刚搭起来测试了下, 确实加了电容后 无波形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这是我用之前的MOS 管搭的电路  方波输出 没加电容 直接接的10K给一次侧
还希望您分析下这个反相的 ...

把原理图画清楚,贴出来,各元器件标注清楚,否则我怎么能够知道你“用之前的MOS 管搭的电路  方波输出 没加电容 直接接的10K给一次侧”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画清楚,贴出来,各元器件标注清楚,否则我怎么能够知道你“用之前的MOS 管搭的电路  方波输出  ...

是我疏忽了,不好意思图1 是原理图,图2 是示波器测得 R20后面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疏忽了,不好意思图1 是原理图,图2 是示波器测得 R20后面的波形

变压器绕组不能承受直流(直流只能使铁芯磁化,直流信号不能传递到次级)。
你去掉电容后,5V电压通过电阻R20施加到了变压器初级,因此变压器铁芯是单向磁化的,这是正方向尖峰和负方向尖峰比等的原因。
至于为何产生尖峰,看电路分析(有的书叫电工学,或者简单地就叫电路)中RL电路部分,并且注意R20数值和变压器绕组电感数值(你并未标注)。

网友C:
LZ连变压器不能通直流都不理解,这个就比较难办了,
要让LZ明白估计老爷子得再费点功夫告诉他那个电容的作用以及交流通路了,
顺便提醒下LZ,用这个电路还要注意你的占空比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连变压器不能通直流都不理解,这个就比较难办了,
要让LZ明白估计老爷子得再费点功夫告诉他那个电容的作 ...

嗯嗯 ,谢谢提醒, 之前也没接触这些东西,现在需要用到变压器
所以需要恶补许多东西,不耻下问嘛,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提醒, 之前也没接触这些东西,现在需要用到变压器
所以需要恶补许多东西,不耻下问嘛,谢谢 ...

“不耻下问嘛”
这个成语,可是大大地用错了。

“所以需要恶补许多东西”
其中包括汉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耻下问嘛”
这个成语,可是大大地用错了。

嗯嗯,老师,我理解成语本身的意思
口语化习惯了 想表明意思是要多学多问,
要真按词语本身的话,那论坛里面都是前辈了 ,怎敢呢。

网友A:
你自己在“上”的位置,
才有“下”问。
自己不懂的东西,向别人学习,不合适用这个成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在“上”的位置,
才有“下”问。
自己不懂的东西,向别人学习,不合适用这个成语。 ...

嗯嗯,在36楼解释了下,可能没表的 太清楚
在这承认错误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