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超声波测距 问题

楼主(2017-04-22):
F2控制超声波测距模块时,超声波模块似乎没有反应,不接模块悬空时AD也有采样值,什么原因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有波形回来没有。。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模块是否触发了,是否有波输出了

网友C:
这个需要采用MCU的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来计时的。

网友D:
是不是得给模块发出一个大于10us的高电平触发

网友E:
我的老是显示00,就是寄存器TA0R的值没有取过来

网友F:
哪个超声波模块,没有参考例程吗?

网友G:
超声波探头能持续工作多长时间,会产生疲劳吗

网友H:
超声波测距是有盲区的,把ADC关掉。

网友I:
确认一下模块是否工作正常,不一定是单片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