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用5V的C51驱动3.3V的12864如何匹配?

楼主(2017-04-22):
若要C51驱动3.3V的LCD,其PIN脚与LCD的pin之间是串个电阻就行吗,电阻多大为宜?

网友A:
用电阻分压 或者串联两个硅二极管。。

网友B:
看一下LCD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如果是5V以上,直接接上,没问题。

网友C:
如果是5V以上,直接接上,没问题,可以正常通信的,这事我干过。

网友D:
最好使用稳压芯片,不然不稳定。。

网友E:
如果要将就,就用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F:
用一个可调电阻,阻值调到最大,然后测液晶电压;
如小于3.3v,慢慢减小阻值,直到液晶电压为3.3v;
然后测可调电阻大小;
用普通电阻代替。

网友G:
LCD是玻璃屏,则是电容性负载,且驱动电流极小,正向电流不足产生0.7V压降,能有0.1V就不错了。

网友H:
二极管压降0.7V是有条件的,需要流过稍大的电流。

网友I: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