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标准C语言库的问题

楼主(2017-04-22):
现在项目中使用STM32F1处理器,移植原来在C8051F单片机上运行的程序,编译器用的是keil4,原来单片机用的是keil3编译。现在遇到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头文件string.h中相应函数的声明变了,比如strcmp函数,原来库中声明参数是char*,但是现在在keil4中,对应的库函数在ARMCC文件中,而且函数参数是const char*,搞得一编译总是warning。另一个就是有些函数没有了,比如strlen,memccpy等等。想问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该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是重装一个版本较高的编译器,还是在该编译器中重装一个标准的C语言库函数?

楼主:
还是在ARM中就没有memccpy这些函数?

网友A:
都有的 添加头文件 另外就是你说的 试试装新版本的keil

网友B:
memccpy, 没有。
memcpy可能会有

楼主:
原来用的是keil4.12,今天下午装了4.22,还有keil5都没有memccpy,看来还是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C:
这个我也遇到过,后来改了这个函数好了,也就是说版本不一样该函数名不一样,也不知道怎么这么乱

楼主:
函数名不一样,还能有相同的功能吗?应该是近似功能的函数吧

网友D:
使用的宏定义实现的吗?

网友D:
8051能够移植到stm32上。

网友E:
这个函数好像是到了arm版本到编译器到库里面没有了。字符串复制不都是\0为结束么?为什么要复制到某个字符就结束了。
另外,char*转const char*不需要强制转换,不应该有warning。反过来转才需要强制转换,否则应该有error。

网友F:
这个我也遇到过,后来改了这个函数好了

怎么改的,改函数还是函数名

网友G:
可以试试新版本的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