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指点输入端一个103电容接地的具体作用!

楼主(2017-04-22):
菜鸟求问就像下图的103电容,都说是滤波可是到底是滤的啥波。。。。是输入端忽然的一个高电压冲击然后顺着103到地,还是说是信号上那些不稳定的纹波?还有这个图中R_TURN是输入的12V的电压,R3和R4的存在有什么作用吗?感觉分压的话没什么意义啊?求大神具体解释一下!

楼主:
不是R4,是R11....听一个工程师说这两个电阻可能是为低时和地之间的压差会误导通?

网友A:
R4、R11设置基极偏压的。

网友B:
R3、R11降压后设置的偏执电压

网友C:
两个电阻是放置三极管误动作的,只有R_TURN的电压到一定幅度后,两电阻分压为0.7V,三极管才会导通。

网友D:
C11 防止 TURN 的干扰脉冲导致三极管误动作.
R11 分压作用, TURN 无输入时, 保证三极管可靠截止, 同时对 C11 的放电作用

网友E:
这个问题需要RTURN信号的具体特性才能分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