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求助。

楼主(2017-04-22):
做了一个场强仪,但是电线部分一直搞不定。
现在抄板别人的天线如下图:

是根据2.5G的频率做的天线,算了一下,天线总长度正好是2.5G的1/4波长,我要做的是一个空间三轴的场强仪,每个表上面用三块这个板子,组成正三角柱,35.3度的角度,空间中三个板子的天线垂线正好两两夹角90度,构成一个三维坐标系。这是测量原理。

问题1:天线上面那两个316欧姆的电阻是干嘛用的?一直没有搞明白,改来改去,看不出改动效果。
问题2:我抄板的天线,芯片和别人的不一样,用的是lmv221(由于手册大于2M上传不了。。。)属于dbm/mv的输出类型,但是出来后,板子的离散性很大,相对辐射源同一个位置,测量的信号从-20dbm到-5dbm的都有。
测量方法是用同轴电缆将信号引入屏蔽箱内,然后屏蔽箱内接一个2.4G的鞭型天线,测量板相对于鞭型天线位置固定,然后通过穿孔引出电压信号测量。
问题3,这个天线需要阻抗匹配吗?因为lmv221输入管脚内部已经有下拉50欧姆电阻了。

问题4,我这个板子频率响应一直很差,从来没有好过,大概在900M---1.1g附近有个谷点,在1.4G---1.6G附近有个峰点,二者相差大概有10个db

我是第一次接触天线,已经焦头烂额了。。。。。。。。。
希望大神出现!阿弥陀佛!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对称的应该两个总长是半波长

网友B:
抄板可耻

网友C:
可以尝试问一下给你供芯片IC的公司,让他们给你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D:
那是两个差分输入,我们做的板子和你们的一样,只不过我们是检测微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