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第一次用KL芯片,下载时链接不上。

楼主(2017-04-22):
用的芯片:KL02Z32
用了四根线:
VCC
CLK
SWDIO
GND
下载报错:
J-Link is connected.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Mar 29 2016 18:46:37
Hardware: V9.20
Feature(s):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RDDI
Checking target voltage...
Target voltage: 3.27 V
Listening on TCP/IP port 2331
Connecting to target...ERROR: Could not connect to target.
Target connection failed. GDBServer will be closed...Restoring target state and closing J-Link connection...
Shutting down...

楼主:
还有下载GDB设置不知道对不对:关了 SWO 。CLK设置的100KHZ。
下载操作顺序是怎么样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仔细检查,焊接应该没问题。
上电后 SWDIO  CLK 端口有1.8V电平。怎么判断MCU有没有正常工作啊?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焊接好。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