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怎么用N76E003好多问题啊,快愁死了

楼主(2017-04-22):
我怎么用这个N76E003问题多的不行了,到处发帖问问题,我用stm8或pic的看看书就能用了,几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刚发现的,使用keil及N76E003自带例程(下面图片中最上面有例程名称),进入调试,怎么反编译窗口的代码都一模一样?都是LJUMP C:0202
另外,TH0,TL0的值恒为零,执行完赋值语句还是等于0.我都快崩溃了

网友A:
下载后呢,运行起来是不是也是错的呢?

网友A:
也行是Keil软件不怎么兼容这个,或者是需要安装什么特别的驱动。

网友B:
没有调试过的路过,我都是直接编译好HEX下载进去看效果。

网友C:
不要只看软件的寄存器,要看实际运行的效果,或许兼容性不好,导致的仿真时候读取寄存器不准。

网友D:
使用正常,楼主的要么是软件不兼容、要么是下载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呢,运行起来是不是也是错的呢?

是因为运行起来有问题才去看调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行是Keil软件不怎么兼容这个,或者是需要安装什么特别的驱动。

官方的驱动已经装了

网友E:
代理商送的我带仿真器的板子,前天晚上刚开始玩,一个多小时才搞通他的io的说,,不过发现直接down挂逻辑分析仪比调试好用,,,

网友F:
我用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楼主应该怪那个软件,跟芯片无关,估计是软件不支持这个芯片仿真debug。

网友C:
另外你别总相信Debug,有时候我debug时候有问题,结果脱机后直接运行,好好的,没毛病。有时候Debug看着好好的, 脱机运行后,完蛋了。。

网友G:
自己的问题吧. MDK版本. Nuvoton 的c51驱动 ,搞对了才行.

网友H: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关芯唐什么事
你自己看书了吗?看规格书了吗?
最烦你这种人
问个问题问不清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新塘要服务没服务,烧个芯片都蛮烦不得了,比HOLTEK 的代理商差的太多

哈哈 不至于吧 .用过nulink的 都知道怎么下载 太容易了

网友J:
新唐的MCU啊

网友K:
哈哈,楼主自己问题还怪人家芯片。

网友K:
做产品不要太信软件调试,要看实际运行效果。

网友L:
没学仿真,不会用仿真,前两天用这芯片进过两次仿真,第一天能进,第二天就进不去了。后面重装kiel4就好了。还是直接烧进去实测的多

网友M:
哇,跟我当初一样,主要是看新唐不顺眼,什么都怪芯片,其实仔细找找最后大部分还是自己的问题,当然和ST这些大厂的规格书水平差了点,但是当你用了那些国产的芯片后,你会发现新唐的芯片真他妈好用

网友G(2017-06-02):
楼主mdk什么版本. 我用mdk5调试 .发现单步运行 只能在汇编串口里面移动.光标不能在c文件上移动; 改用mdk4以后 ,问题解决了. 看来调试驱动对mdk5支持不好.

网友N:
我在用 没问题

网友O:
同样遇到楼主类似问题了,寄存器赋值不成功.执行赋值后还是零,程序运行中出错,最后查打印每一寄存器,才发现赋值不成功 .   不要说什么软件编写问题,反正同一条指令.多执行几次才会成功.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就是每赋值一次,再回读一次,不成功继续重复赋值语句,一般第二次才可以赋值成功.

所以不要把问题指向用户编程问题,明显的芯片BUG.虽然第一次用,刚开始还报期望,用过后确实有很多问题

其它问题就是烧录软件才难用了,接不接芯片都能下载,关键是接上去了,烧录芯片,效验错.根本不保证烧录进芯片的是否正确.

网友I:
N76E003   我也做了白老鼠。坑太多,没有机器烧录。

网友P:
烧不进去程序,更新韧体更新N遍才成功,成功后还是烧不进去

网友Q:
驱动问题(O_O)?

网友R:
听说STM8S003要涨价,准备研究N76E003,主要用到ADC/non-volatile data storage/I/O ports interrupt/...,希望坑不要太深!!!

网友S:
官方有例程序啊,参考,然后认真看手册,不是每个单片机都是操作一样的。有的寄存器清零不是写0,而是写1.

网友T: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呢,运行起来是不是也是错的呢?

IC代烧录,芯片代烧录,深圳IC代烧录
全自动化机器代客烧录IC。我司具备全面的自动化烧录机,管装、托盘IC自动烧录机器都有多台备用,
代替人工烧录,安全、可靠、高效,能够保证按时交货。
价格从优,快速准确,请来电咨询,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13713539637。
可烧录项目:
IC封装:TSSOP系列    欢迎您的来电。

网友U:
N76E003  我们可以自动烧录,有需要的请联系:QQ:928985894  电话:13713539637    刘生

网友V(2017-08-09):
用起来还是很顺手的,多读读数据手册吧....我在STM8编译完成10K左右flash的代码量,移植到这个单片机....用了2天时间写驱动,1天时间移植...完美运行
TIMER0 做DELAY定时器
TIMER2用了两路捕获中断做数据解码
TIMER3做内部公用中断定时器
TIMER1做UART

PWM还配了2路
IO若干...

楼主遇到的问题,我应该这里面都调过了吧...BSP里面代码可以参考90%的设计,但是PWM中断还有捕获中断等程序和头文件存在明显问题,但是这不是芯片自己的问题,楼主自己应该有一定DEBUG能力才行啊...
系统稳定性还待验证...总体来说比STM8上手快多了

网友W:
看起來是沒有下載代碼到內部的flash裡面。

网友X(2017-09-15):
我们推的客户反馈都很不错尼

网友G:
重新安装驱动和mdk 我也遇到过 可能是与原来arm版本的驱动冲突了

网友Y(2018-01-03):
觉得还好啊,比ST便宜多了,ST也有很多坑

网友Z:
为何我测试片上RAM才用170多就编译不了了呢?不是有256B的吗?

网友Z:
我用了这个片子感觉还是可以的。用了7路AD采样,并且是交流采样,很多51单片机还是很难做到。就是用硬件I2C驱动液驱的时候,程序运行半个多小时以后会出现I2C总线占用,没有技术支持没解决,不得已改用模拟I2C了。现在就是RAM不太够,交流采样滤波耗用了太多,现在片上的只用了170多B就编译不过了,纠结。

网友AA(2018-04-17):
各位大神提供点学习经验吧,我现在要用N76E003 单片机,但是看程序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AB:
技术不好,先看手册,记住,搜素关键字。

网友AC(2018-09-11):
引用 网友Z:
我用了这个片子感觉还是可以的。用了7路AD采样,并且是交流采样,很多51单片机还是很难做到。就是用硬件I2C ...

说明你用的别的产品挺少的,我用过中颖和笙泉的,都量产了,还可以。还没用芯圣的,不过技术应该都很成熟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AC:
说明你用的别的产品挺少的,我用过中颖和笙泉的,都量产了,还可以。还没用芯圣的,不过技术应该都很成熟 ...

谢谢回复。问题早已解决。不过我现在也有用中颖的片子。

网友AD:
呵呵用003刚做了一个设计,从头到尾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不爽的有:
1、只有一组pwm,没法做第二个频率组
2、默认频率很难上到高bps
3、内部基准没啥用,反算系统电压完全不准

网友AD:
引用 网友O:
同样遇到楼主类似问题了,寄存器赋值不成功.执行赋值后还是零,程序运行中出错,最后查打印每一寄存器,才发现 ...

可能的问题,你后面没有用到赋值的变量,编译器认为是无效的动作直接给优化掉了,开发前期一定要把优化级别做到很低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