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DALI解码

楼主(2017-04-22):
DALI调光解码模块

一、概述(联系人:张先生,电话:13923882807,QQ:813267849)
      欢迎使用本公司的DALI解码模块,该模块支持“DALI第一套协议”,“DALI第二套协议”,“DALI NFC”,兼容任何欧美系的DALI控制系统,具备10年的DALI行业经验。我公司一些客户用该模块过了DALI认证。
      该模块体积微小,采用了先进的控制技术,完美兼容TRIDONIC(锐高),OSRAM(欧司朗),PHILIPS(飞利浦),路创,欧华,施耐德,快思聪,西门子,ABB等任何国际知名品牌的DALI控制系统,把国际上广泛采用的DALI标准控制信号转换成PWM信号,使普通照明产品立即具备DALI接口,可广泛用于酒店,会堂,办公区域等各种需要调光控制的场合。
二、功能
DALI (数字可寻址灯光接口)是国际标准的、流行的灯光控制协议总线,它采用曼彻斯特编码的数字式传输,具有整体、分组调光、寻址调光和查询灯具状态等强大的功能。该数字总线与模拟式的0-10V调光总线相比,具有调光精确,可寻址、稳定,可集中控制,安装方便等特点。
1、高性能
本模块采用进口IC设计,功耗低,性能强,工作稳定可靠。
2、模块化
模块化设计,超小体积, 引脚少,方便生产,与LED驱动电源,荧光灯电子镇流器集成更容易,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设计出可靠稳定的DALI协议照明产品。
3DALI功能
具备完整的DALI接口功能,符合IEC 60929/IEC 62386标准,兼容性好,可以兼容任何符合DALI协议的设备,通过输入标准的DALI信号,实现产品的开关、调光、场景、群组、编址等功能。
4、灵活性
本模块输出PWM调光信号,最大输出电流10mA,调光范围为0~100%(可调),可以适应各种PWM/模拟调光接口的驱动芯片,设计更灵活。
5、可定制
为了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可定制相应的模块。
三、特点
1、兼容高压。
防止灯具施工人员不小心将市电线(AC220)接入DALI接口而造成LED驱动损坏,目前兼容高压的部分只有国外一些做LED驱动的大品牌公司所有。
2、完全兼容TRIDONIC(锐高),OSRAM(欧司朗),PHILIPS(飞利浦),路创,欧华,施耐德,快思聪,西门子,ABB等任何国际知名品牌的DALI控制器。
3、同时具备DALIPUSH功能。
根据DALI线上的电压自动实现DALIPUSH调光功能,当DALI线上的电压为9.5-22.5V时自动实现为DALI功能,当DALI线上的电压为100V-300V时自动实现PUSH调光功能。
4、模块使用灵活,可使用在LED驱动,荧光灯电子镇流器(T5/T8/TC-L/TC-D/TC-T/TC-L/TC-C等)调光控制器等产品上。
  四、电气特性
备注:由于我公司的DALI研发始于2009年,当时的DC-DC或者AC-DC有一些需要用“ON”接口打开,”OFF“接口关闭,”PWM”接口调光,故而多了PIN6PIN7引脚(目前的DC-DC或者AC-DC可以直接用PWM打开,关闭,调光,如果只是做单路DALI电源,可以直接将PIN6PIN7直接悬空),目前我公司已经PIN6PIN7这两个引脚用于调色温或者RGB或者NFC DALI,具体的规格资料麻烦联系我公司。
产品型号:DALI-MOD2
工作温度:-40~125
外形结构:裸板
安装方式:金手指
产品重量:5g
模块尺寸:35.7mm(长)×17mm(高)×6.7mm(厚)
供电电源:DC5V
工作功率:<0.2W
电气隔离:输入/输出光耦隔离(>6.5mm)。
五、DALI/PUSH说明
1DALI信号与模块连接
2、Push信号与模块连接
说明:DALI模块内置在LED驱动内,由LED驱动内部提供+5V电源给DALI模块供电,DALI模块输入接口(DALI接口)通过LED驱动的端子与外部线路连接。如上图所示,LED驱动的输入电源为AC100300V,在输入电源的线路上,通过一个复位开关将电源L N端连接到DALI接口。此时,Push功能的线路已连接完成,非常简单。
进入Push模式后,如果需要恢复到DALI模式,则需要把Push高压线路去掉,按照DALI接口标准接线,则自动恢复到DALI模式。
3、Push操作说明
Push模式下,LED驱动上电时,会恢复LED驱动断电前的**,如果LED驱动断电前是关灯的,则上电之后依然为关灯状态,如果LED驱动断电前是50%亮度,则上电之后自动恢复为50%亮度。
短按:迅速按下复位按钮后松手,按钮自动恢复断开状态,按下按钮的持续时间<600ms
九、DALI认证注意事项
1DALI模块ERR引脚(PIN8)必须使用,在LED驱动负载不接入时(开路),驱动需在开路3秒内反馈一个持续的高电平信号(输入电压DC +45.1V,输入电流<1mA),使模块实时了解LED驱动是否处于开路工作状态,LED驱动处于其它工作状态时,必须在3秒内反馈一个持续的低电平信号。如果不需要过认证,ERR引脚需一直接地,不影响正常使用,注意避免引脚悬空。
2:观察模块在以下工作状态时的供电电压是否稳定(DC+4.55.1V
1)在最大输出负载下,使用控制器最亮/最暗指令快速循环控制灯光调光,观察模块的5V电压是否稳定。
2)在最小输出负载下,使用控制器最亮/最暗指令快速循环控制灯光调光,观察模块的5V电压是否稳定。
3)在输出空载下,使用控制器自动编址,观察模块的5V电压是否稳定(在输出空载下,模块的err引脚须接入高电平,表示产品故障,其他状态下为低电平)。
4)在最小输出负载下,使用控制器自动编址,观察模块的5V电压是否稳定。
十、我公司的DALI控制器部分控制软件界面(中文/英文)
十二:其它资料
1:调色温接口模块使用说明书。
2:NFC DALI接口模块使用说明书。
3WIFI DALI接口模块使用说明书。

网友A(2019-03-29):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