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试的TI 给出的 DSPBIOS 例程

楼主(2017-04-22):
TI给出的DSP BIOS例程里面有一个 mbxtest 程序,大概是教一下邮箱的用法,该程序有三个写任务和一个读任务,,优先级相同。彼此靠MBX来激发。我新建了一个工程,除了cpu工作时钟和swwsr的设置不同外,以下全部相同,可是在我的实验箱上的编译连接以后,出现这样的问题
----------------------------  mailbox.pjt - Debug  ----------------------------
"c:\ti\plugins\bios\gconfgen" mailbox.cdb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 err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self.COUNTSPMS & 0xffff0000) >> 16)
    ==> err
"c:\ti\c5400\cgtools\bin\cl500" -g -q -fr"C:/ti/myprojects/mailbox/Debug" -i"C:/ti/myprojects/mailbox" -d"_DEBUG" -@"Debug.lkf" "mbxtest.c"
[mbxtest.c]
"c:\ti\c5400\cgtools\bin\cl500" -g -q -fr"C:/ti/myprojects/mailbox/Debug" -i"C:/ti/myprojects/mailbox" -d"_DEBUG" -@"Debug.lkf" "mailboxcfg.s54"
< mailboxcfg.s54>
"mailboxcfg.s54", ERROR!   at line 257: [E0005] Operand missing
   .asg <err>
"mailboxcfg.s54", ERROR!   at line 258: [E0003] Only labels and comments may
                                                 begin in the first column. Make
                                                 sure that the label name is not
                                                 a reserved keyword.
, _COUNTSPMSHIGH
"mailboxcfg.s54", ERROR!   at line 258: [E0002] Invalid mnemonic specification
, _COUNTSPMSHIGH

Errors in Source - Assembler Aborted
"c:\ti\c5400\cgtools\bin\cl500" -g -q -fr"C:/ti/myprojects/mailbox/Debug" -i"C:/ti/myprojects/mailbox" -d"_DEBUG" -@"Debug.lkf" "mailboxcfg_c.c"
[mailboxcfg_c.c]
Build Complete,
   4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我的实验箱是5402的!

我解释不清楚,有哪位高手大哥明白的请帮帮忙吧!

其实,我只是想看看3个写任务和一个读任务在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的工作流程,和用邮箱是怎样代替SEM-post、pend工作的;就是想用执行曲线看一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如果有哪位大侠对该个程序理解很好,请不吝赐教吧!

网友A:
工程的参考程序也有问题?

网友B:
TI的DSP BIOS没有研究过。

网友:
DSP BIOS例程都有问题呢。

网友C: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调试呢。

网友A:
是不是用的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楼主的工程文件在哪里?

网友:
可能使用的工程文件有啥问题。

网友D:
参考一下TI的资料吧,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E:
楼主能够上传一个例程看看

网友F:
这个错误是在哪输出的?

网友G:
是MBX0配置的问题?

网友E:
从描述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F:
cpu工作时钟和swwsr的设置不同传输的速度跟不上吗?

网友H:
MBX0配置的问题?

MBX0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I:
还是注意相关配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http://www.cnblogs.com/youngforever/articles/3470664.html

这个链接分享的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