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8035检测欠压情况,可以设置GPIO的触发电平阈值吗

楼主(2017-04-22):
我记得书上还是哪里好像看到过,现在翻书翻手册都没翻到呢

楼主:
手册上判定0.4V以下为低电平,这个阈值可以设置吗,主要0.4V到2.4V系统判定不可靠吧,ADC响应时间又略长

网友A:
欠压这种需要快速响应  建议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欠压这种需要快速响应  建议用中断

我刚刚还在别人的贴里面看到你的回答呢...这里的确是得用中断,因为掉电前需要立刻发一个指令,然后过adc的中断明显没io口快,要求电源从28V掉到20V就要产生中断,我原本打算分压下来20V对应0.4V触发io判定为低电平,但是,像0.5V这种中间电平在dsp判定并不稳定吧,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还在别人的贴里面看到你的回答呢...这里的确是得用中断,因为掉电前需要立刻发一个指令,然后过adc ...

你这种肯定不稳定    我的建议是用比较器实现

网友B:
这个好像不可以吧,电压不稳定。

网友B:
MSP430有个SVS可以实现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肯定不稳定    我的建议是用比较器实现

嗯,这样确实最可靠

楼主:
最后决定用比较强或者三极管搭一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决定用比较强或者三极管搭一个了

恩    希望继续分享

网友C:
这个先查找下相关的资料的,按道理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D:
欠压监测是保持MCU电源稳定的重要一环节。

网友E: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