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机通信

楼主(2017-04-22):
多机通信可否省去 485 直接使用MAX232进行多机通信,直接把收发端连接即可?

网友A:
看看电路原理图

网友B:
劝lz不要异想天开

网友A:
一般232只能两台机器之间通信,而485可以多机通信

网友C:
你看一下这个图,不就这样吗

网友D:
串口通讯—RS232、RS422、RS485详解
http://www.gfdtu.com/showtec.asp?id=41
我觉得这篇不错,看了之后就会了

网友E:
不行的,除非RS232的发射端有使能端;否则,接收可以接在一起,发射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F:
485只是加强抗干扰能力呦,232当然可以多机通讯啦,先广播地址,在发数据

网友G:
广播地址?什么意思?

网友A:
广播地址应该是通知所有设备的,让所有设备知道主机准备要干什么

网友A:
距离而定。由主机控制协议的实现。

网友D:
Broadcast Address(广播地址) 专门用于同时向网络中所有工作站进行发送的一个地址。在使用TCP/IP 协议的网络中,主机标识段host ID 为全1 的IP 地址为广播地址,广播的分组传送给host ID段所涉及的所有计算机。

网友F:
半双工+地址编码 就ok了

网友G:
不过为什么不用max485呢,max232便宜吗?一点儿都不便宜。
485还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增大传输距离

网友A:
MAX232一发送,多接收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多机232是有问题的,不过改进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一发多收是可以的

网友H:
发送端接在一起不是打架啦

网友E:
232能多机通信吗?怎么接法?

网友B:
232 和 485 理论上没有什么区别吧  一个主机和N个从机 从机别乱发数据,听从主机指挥 一问一答

网友D:
物理层的传输通道可以你自己设计,光隔处理想连多少连多少,只是如果需要硬件比较地址的话需要选择有串口地址滤波的muc,如果采用广播模式软件即可实现。仔细分析通讯模型,你会发现物理层只是起到连接和脉冲电平传输,那么你可以使用任何方式来实现该物理层,如使用网络实现虚拟物理层。但是多机通讯我建议使用can,错误重发机制、校验机制、硬件地址滤波等有很多优点,并且2线差分传输,线缆简单,适应复杂电磁环境,价格便宜,电路经典。

网友G:
软件寻址方式多机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I: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