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0或高于5V

楼主(2017-04-22):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单片机A/D转换需要输入是0-5V,如果输入的电压低于0或高于5V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A:
不按照要求输入的后果轻则转换不准确重则烧掉片子

网友B:
最好还是按要求做啊,不按要求结果可能不可测

网友C:
采样的数据值要么是0,要么是最大

网友D:
按ADC来说,不管怎样12位输出都是0x000-0xfff,超过也是0xfff

网友E: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