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7-04-22):
我的68013做从模式,FPGA做主控,OUT端点手动模式,IN端点自动模式(手动模式也试过),IFCLK由68013提供。
写了个测试程序,电脑发出数据,FPGA将CY7C68013 OUT端点的数据读出,然后向IN端点写入,电脑将数据读出比较。
现测试发现:
若时钟IFCLK正向,FPGA从OUT端点读数据,会出现最前面一个字丢失,并最后一个字重复一个,如:PC向USB OUT端点写12 34 56,FPGA读出的数却是34 56 56,然后向IN端点写入,PC读出来也是34 56 56。
若时钟IFCLK反向,则FPGA能从OUT端点正确读出全部数据,然后向IN端点写入,但CY7C68013却收不到任何数据

网友A:
IN端点FIFO一直都是空?

网友B:
使IFCLK时钟为30MHz呢

楼主:
问题依然

网友C:
IFCLK与WR信号时序不匹配吧

楼主:
难道是PCB布线长短不同造成?

楼主:
MCU程序上除了改改IFCLK频率或正反向,似乎再无法做其他修改了。。。

网友D:
一直都这样吗

楼主:
之前我们用一个CY7C68013开发板和FPGA开发板飞线搭过这个电路,程序调试很顺利,收发都很正常,现相同的电路制成PCB板,程序没做修改,运行起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若是PCB走线长度不同造成,那么之前飞线的电路差异更大才是

楼主:
对啊,怀疑是时序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F:
FPGA与FX2LP之间的硬件或者通讯时序有问题!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G(2017-11-15):
你好,最近在用赛普拉斯的CYUSB3014做了板子,调试时发现U3芯片反馈给FPGA和上位机软件的状态不一致。FPGA看到的信息flaga/b均拉低,U3数满,;但上位机这边显示取不到数,fail。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H:
用cyconsole呢?能读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