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分享解决CCS连接目标板时报PTI_ERR_MEM_BUSERR错误的调试经历

楼主(2017-04-22):
CCS连接TMS320VC5509A时报错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2/-1069
Fatal Error during: Memory, Initialization, OCS,
PTI_ERR_MEM_BUSERR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BE

先说说调试背景:
芯片如上,板子是自己按照ICETEK开发板原理图修改的,已经是第二版了。焊接调试按照先电源,后分系统的方式开始。
在电源调试好后,焊接上dsp芯片和sdram芯片,尝试用仿真器连接目标板时一直报以上错误。
在焊接dsp芯片时,由于芯片稍微焊歪了一点,所以想用风枪把片子吹下来,温度350,风速最大,可惜失败了。于是怀疑片子会不会在我吹的时候由于长时间高温而损坏。
纠结一番后决定将错就错,把芯片某个bank的引脚稍稍掰歪一点,然后焊上。
出现错误后,我心急如焚地通过网络学习了一些关于dsp硬件调试的基本常识,比如:1、先看晶振有无起振,2、再看clkout引脚有无时钟输出,3、正常情况下,只要dsp上电,clkout就能输出时钟。

调试过程:
1、检查引脚焊接
由于是自己焊的芯片,本人焊这种144脚dsp贴片芯片的技术很一般,所以花了点时间,仔细检查了每个引脚是否虚焊,相邻引脚是否焊到了一起,整个检查过程着实花了不少功夫,一个字,累!结论:芯片虽然焊歪了一点,但每个引脚都焊接无误。

2、检查晶振输出
先看晶振,奇怪的是x2引脚无时钟,x1引脚有时钟,但频率始终只有300多Hz(晶振12MHz),clkout无时钟输出。
参照观察ICETEK的开发板,发现x2确实没时钟,但x1和clkout都有时钟信号,前者波形峰峰值500多mv,后者接近3v。我怀疑是晶振虚焊,因为一般晶振坏的概率实在是比中彩票还低。
在补焊晶振后,x1频率仍然是300多Hz。无意中按了示波器autorun后,波形频率居然正确了。看来还是示波器不会用啊,我发现如果示波器开机后直接测量,即使手动调整,也没办法测准时钟频率,反而autorun一下就解决了。

3、电源波纹问题
x1和x2引脚问题算解决了,但是clkout仍然没有时钟输出。所以判断芯片没有正常工作。然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用万用表先检查芯片供电情况。每个电源和地的引脚我都测了一遍,测得眼睛都花了。结论是——供电正常!
这下更加加深了芯片被吹坏的怀疑,因为错误类型说的是芯片本身memory buss,虽然不太明白具体指哪里,但与一般仿真器报错明显不一样。
正准备强拆芯片(剪掉引脚)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关于dsp1.6v供电波纹的事,心想不会中招了吧。
于是赶紧丢掉万用表,拿示波器看了看1.6v电源输出,果然,供电输出居然是稳定完美的锯齿波,40多k的频率,最低幅值1.54v,最高1.74v,明显超出了datasheet中的1.55v-1.65v,吓死我了。
对比看了下开发板和我的第一版目标板,发现它们的1.6v电源都很正常。奇怪了,供电电路我没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怀疑是布线问题,但布线已经无法改了,只能想其它办法。
这个问题我调了半天,改电阻,换电容,就想把锯齿波滤掉,具体过程省略,说说结果吧:
我查看了tvl1117的datasheet,发现典型电路输出端并联的是100uf的大电容,而我并的是10uf钽电容。于是我找了个直插的100uf电解电容焊上去,奇迹发生了,锯齿波被神奇地滤掉了,1.6v输出平坦无比,幅值保持在1.61-1.62v之间。完美!

4、换个思路看错误
电源波纹解决了,再尝试连接目标板时仍然报同样的错误,clkout无输出,再一次感觉陷入绝境。
我一直都是用的CCS3.3和ICETEK的仿真器,所以想换用 CCS6.1和某宝买的v3仿真器,看看软件中的报错会不会有更为详细的提示或解释。这一步非常关键,换个思路果然有好处。
连接目标板时不再是报之前一直报的错误了,而是说芯片一直处于reset的状态。这下就简单了,赶紧检查一下dsp芯片的reset引脚电平。
果然,我的目标板是通过fpga给dsp复位信号的,fpga还没有焊上去,所以reset引脚悬空——低电平。然后我通过导线引了个3.3v的电平给dsp的复位引脚,再用CCS6.1连接,成功!换CCS3.3,ICETEK仿真器,连接成功!clkout有正确的时钟输出!

5、回过头来看波纹
连接成功后我并没有收摊子,想再验证一下1.6v电源波纹的事。取下大电容后,再连接目标板,ok!即电源锯齿波存在的情况下,dsp芯片也能正常工作,clkout时钟正常。估计是波纹超出范围不太大吧。看来TI芯片还是比较耐操的。

以上是我的整个调试过程,整个过程用时一天,调硬件真费时啊!希望对遇到相似问题的朋友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