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管理和系统分配内存是否冲突?

楼主(2017-04-22):
内存管理和系统分配内存是否冲突?

网友A:
应该是不冲突的。

网友B:
对这两者没有用过,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不懂,编译器不是会自动分配吗,管理有什么用呢?

网友D:
内存管理是计算机编程最为基本的领域之一。在很多脚本语言中,您不必担心内存是如何管理的,这并不能使得内存管理的重要性有一点点降低。对实际编程来说,理解您的内存管理器的能力与 局限性至关重要。在大部分系统语言中,比如 C 和 C++,您必须进行内存管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懂,编译器不是会自动分配吗,管理有什么用呢?

有些内存,用完之后必须释放掉,这是c语言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冲突的。

确实不冲突,这是两种应用,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