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数据不正常

楼主(2017-04-22):
MA805 读写0Xf000地址的IAP数据不正常

网友A:
MA805-64的出厂默认IAP地址为0xF000~0xF900,所以读写数据在0xF000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接着读IAPLIB,发现是0xf1,不是应该为0xf0吗?

网友B:
由于芯片特性,读取到IAPLB为0xf1是正常的,请忽略掉Bit0 的1

楼主:
然后先写IAPLIB = 0xf0,再读,还是0xf1,为什么呢?

楼主:
是不是要延时呢?

网友C:
也因为芯片特性,重写IAPLB0=0xf0,读到的IAPLB还是会为0xf1

网友D:
读写IAP 0xf000数据不正常,请注意ISPCR使能是否设定为0x80。

楼主:
有的,相同代码在mpc89e52 和mpc89e58中都是正常的,除了地址改成0xf000难道还有其他要改的吗?

楼主:
另外,是不是读到0XF1就按0XF1做IAP起始地址呢?说明书上说,这个不应该为奇数的啊.

网友E:
这个是MA805的差异,LAPLB读到位0的1无法改变

网友F:
嗯,忽略掉。

网友B:
读到的就是0XF1,最后一位不用考虑.

网友G: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写了数据,读出来时0?

网友C:
读出来时LAPLB是?

网友H:
IAP修改是否要先擦除再写?

网友I: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