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楼主(2017-04-22):
“1112.C(6): error C231: 'P0': redefinition”
请各位大虾帮看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s(uint  );

int i,num[15]={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0=0xff;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15;i++)

   {

          P0=num[i];

      delay1s(500);

        }

}

}

void delay1s(uint  z)

{

uint x, y;

for(x=z;x>0;x--)

    for(y=110;y>0;y--)
    ;

}

楼主:
有个地方错了是
int i,num[15]={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P0=0xff;

网友A:
'P0': redefinition         是说, P0 重复定义了

楼主:
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啊

网友A:
通常是多个地方定义了 P0 的原因. P0在 reg52.h 中有定义, 你看看是不是还有地方定义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出错的地方(包括上一行)有语法错误

网友C: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