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仿真问题

楼主(2017-04-22):
VHDL 实现正旋信号发生器 仿真总是出现问题,怎么办啊

网友A:
什么问题啊?提示什么?

楼主:
library error primaryunit "lpmconponent" denote prefix "lpm"must exit in the library

楼主:
我还没说完呢,呵呵
这个库文件 没找到 还有不知道怎么利用L PM _ROM 核预置正弦查找表在FPGA 上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LIBRARY LPM;
USE LPM.LPMCOMPONENTS.ALL;
ENTITY ddsc IS
GENERIC(
freq_width: INTEGER :=32;
phase_width : INTEGER :=12;
adder_width : INTEGER :=32;
romad_width : INTEGER :=10;
rom_d_width : INTEGER :=10
);
PORT(
clk : IN STD_LOGIC;
freqin : IN STD_LOGIC_VECTOR(freq_width-1 DOWNTO 0) ;
dds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rom_d_width-1 DOWNTO 0));
END ENTITY ddsc;
ARCHITECTURE behave OF ddsc IS
SIGNAL acc:STD_LOGIC_VECTOR(adder_width-1 DOWNTO 0);
SIGNAL romaddr :STD_LOGIC_VECTOR(romad_width-1 DOWNTO 0) ;
BEGIN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acc<=acc+freqin;
END IF;
END PROCESS;
romaddr<=acc(phase_width-1 downto phase_width-romad_width) ;
i_rom :lpm_rom
GENERIC MAP (
Lpm_width=>rom_d_width,
Lpm_widthad=>romad_width,
Lpm_addreaa_control=>"NREGISTERED",
Lpm_outdata=>"EGISTERED",
Lpm_file=>"sin_rom.mif")
PORT MAP(
outclock=>clk,
ddress=>romaddr,
q=>ddsout);
END ARCHITECTURE behave;

网友B:
错误告诉你, 你可能什么端口弄错了, 因为那个组件的prefix "lpm"must exit in the library

网友C:
重装下调试软件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