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7533两端滤波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7-04-23):
如果采用锂电池供电,采用HT7533稳压后,再提供给单片机芯片,那么HT7533两端电容(类型、大小)该怎样选择呢?看了其他稳压电路板,都各不相同啊。

网友A:
随便弄只10uF电容即可.不用太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弄只10uF电容即可.不用太讲究.

选择陶瓷电容或钽电容,较之电解电容体积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陶瓷电容或钽电容,较之电解电容体积小。

都行,本身供电是直流,所以无所谓纹波系数.

网友B:
耐压,容值留些余量

我用的7333

网友C:
锂电池供电系统用HT7533不合适呀,因为Drop out电压比较大,楼主应该选择Vdrop小的LDO,这种市场型号很多很多

网友C:
输入脚和输出脚的电容,用陶瓷贴片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容值留些余量

我用的7333

谢谢,HT7333最大输出电流可达250ma。
用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容值留些余量

我用的7333

静态功耗写错了吧,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脚和输出脚的电容,用陶瓷贴片电容就可以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供电系统用HT7533不合适呀,因为Drop out电压比较大,楼主应该选择Vdrop小的LDO,这种市场型号很多很 ...

能否推荐几个?

网友C:
比如SGM2036、RT9013、TPS70933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SGM2036、RT9013、TPS70933等都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