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 ADC 采用 同步时钟 和 异步时钟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4-23):
stm32 ADC  采用 同步时钟   和 异步时钟  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3-02-23):
区别就是同步的分频系数少,异步的多

网友B:
一般同步时钟没有异步时钟让ADC更稳定

网友C:
就是时钟分的更细致了,让开发更方便了

网友D:
给我的感觉,同步时钟是放在AHB上的,与定时器之类的都在一条总线上

网友E:
这个可能就是为了分频更加精细,所以区分的吧

网友F: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的解释的,https://blog.csdn.net/qq_46284844/article/details/122832911

网友G:
我觉得异步优势就是配置更加的方便了

网友H:
感觉就是同步时钟配置容易,异步时钟更加精细

网友I:
这种配置是不是STM32F103之中没有啊?

网友J:
还好吧,我都是用的同步时钟,简单易用

网友K(2023-04-12):
一般来讲 选哪个都可以。 如果说涉及到ADC的触发时间点需要相对精准时可以选用同步时钟,比方通过TIMER触发ADC。
Option 2) has the advantage of bypassing the clock domain resynchronizations. This can be
useful when the ADC is triggered by a timer and if the application requires that the ADC is
precisely triggered without any uncertainty (otherwise, an uncertainty of the trigger instant is
added by the resynchronizations between the two clock domains).

网友L:
同步的分频系数少,异步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