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flash中的程序是否可以和导入到ram中的程序一起运行

楼主(2017-04-23):
比如在dsp2182中,将一些重要的程序(如表格数据)固化到dsp的flash中,然后再载入程序到dsp的ram中运行,此时是否可调用flash中的表格数据与dsp的ram中的程序一起运行。有这方面资料吗或介绍下

网友A:
调用flash中的表格数据?
不懂,这部分不是数据么?还需要怎么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flash中的表格数据?
不懂,这部分不是数据么?还需要怎么运行?

比如说先将一段程序固化到flash中,如果一般的用仿真器连接dsp导入程序运行(在ram中)是不会运行flash中的程序的,先在我想要在ram中程序运行的同时调用flash中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先将一段程序固化到flash中,如果一般的用仿真器连接dsp导入程序运行(在ram中)是不会运行flash中 ...

明白了。可以的。
参考这个资料吧http://blog.csdn.net/w471176877/article/details/79659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可以的。
参考这个资料吧http://blog.csdn.net/w471176877/article/details/7965970 ...

嗯嗯谢谢指教,我也看到许多将程序从flash移到ram运行的方法,不知道这种方法能否适用于在程序固化到flash的情况下,重新再导入一个程序到ram中运行的同时调用flash中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指教,我也看到许多将程序从flash移到ram运行的方法,不知道这种方法能否适用于在程序固化到flas ...

理论上是支持的。

楼主:
谢谢回复,我在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支持的。

这个方法我是为了想解决在dsp连接仿真器进行仿真运行时,有些程序占用存储比较大而想到的,一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是为了想解决在dsp连接仿真器进行仿真运行时,有些程序占用存储比较大而想到的,一般有什么办 ...

换更大rom的dsp或者外扩存储器。
即使这种方法可行,也没有应用价值的

楼主:
嗯嗯,明白了,感谢耐心指导

网友B:
表格数据是什么意思?

网友C:
flash是保存数据,哪里来的表格数据呢?

网友D:
最好分开,使用EEPROM

网友E:
楼主的2182不知道这个芯片怎么样

网友F:
可以实现这个数据的存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先将一段程序固化到flash中,如果一般的用仿真器连接dsp导入程序运行(在ram中)是不会运行flash中 ...

为什么不使用外部其他的存储器呢

网友B:
楼主是保存到flash里面?

网友C:
楼主的程序是否会覆盖数据?

网友D:
Flash里面存储数据,不会跟程序冲突吗?

网友E:
现在DSP28335性能比较好。

网友F:
载入程序之后,flash会被擦出掉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先将一段程序固化到flash中,如果一般的用仿真器连接dsp导入程序运行(在ram中)是不会运行flash中 ...

你的程序大小地址是不是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格数据是什么意思?

就是假设编写的程序过大,不能直接在ram中仿真运行,那就先把一部分程序固化到dsp中,然后在仿真运行时调用flash中固化的那部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载入程序之后,flash会被擦出掉吗

在ram中仿真运行是不会擦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ash里面存储数据,不会跟程序冲突吗?

数据只是假设,可以理解为把一段大的程序的一部分先固化到flash中,然后在ram中仿真运行剩下程序的同时调用固化到dsp中的程序,不知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使用外部其他的存储器呢

有时程序太大不能再ram中仿真运行,想简单的想个办法

网友H:
这个方面的就不很清楚的

网友I:
外扩存储器试试

网友J:
dsp的ROM多大?不够用?换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