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程序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7-04-23):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JCJ1_setp P21
#define JCJ2_setp P21
#define JCJ3_setp P21

bit JCJ1_guding = 0;
bit JCJ2_guding = 0;
bit JCJ3_guding = 0;
bit xunhuan = 0;
bit INT0_flag = 0;

uint pow(uchar j);
uchar UART_DATA[6] = {0,0,0,0,0,0};                //接收缓存数组
uchar TH1_JCJ1 = 0;                //挤出机1四位数据
uchar TL1_JCJ1 = 0;
uchar TH2_JCJ1 = 0;
uchar TL2_JCJ1 = 0;

uchar TH1_JCJ2 = 0;                //挤出机2四位数据
uchar TL1_JCJ2 = 0;
uchar TH2_JCJ2 = 0;
uchar TL2_JCJ2 = 0;

uchar TH1_JCJ3 = 0;                //挤出机3四位数据
uchar TL1_JCJ3 = 0;
uchar TH2_JCJ3 = 0;
uchar TL2_JCJ3 = 0;

uint JCJ1 = 0;                        //整合后的十六进制挤出机1数据
uint JCJ2 = 0;                        //整合后的十六进制挤出机2数据
uint JCJ3 = 0;                        //整合后的十六进制挤出机3数据

uint count_2ms = 0;                //定时2ms
uint count_1min = 0;        //定时1min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53;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1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X0 = 1;                                //开外部0中断,p32为外部中断0接口
        IT0 = 1;
}

        /**************************************************************************
                                                                        主函数
                1、本模块只有在接收到外部工作信号来临时,才会进入工作状态。
                2、在工作状态中,若没有相关定时工作,则默认为电机1工作。
                3、设定循环时间,只有在触发了循环时,才能进行循环定时操作。
                4、在工作状态中,设为循环模式下,若没有相关的定时操作,则默认为电机1工作。
                5、锁定模式下,锁定该电机一直运行。
        ***************************************************************************/

void main()
{
        bit flag = 1;
        bit JCJ1_count = 0;
        bit JCJ2_count = 0;
        bit JCJ3_count = 0;
        bit JCJ1_flag = 1;
        bit JCJ2_flag = 1;
        bit JCJ3_flag = 1;
        bit JCJ1_count_flag = 1;
        bit JCJ2_count_flag = 1;
        bit JCJ3_count_flag = 1;

        P1M1 = 0x00;        P1M0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00;

        UART_init();
        Timer0Init();

        JCJ1_setp = 0;                //默认开启电机1
        JCJ2_setp = 1;
        JCJ3_setp = 1;

        while(1)
        {
                if(INT0_flag)                        //检测挤出机是否进入工作状态
                {

                /*****                        进入定时或锁定模式                        *****/

                        if(xunhuan == 0)
                        {

                        /*****                挤出机1                *****/

                                count_2ms = 0;
                                count_1min = 0;
                                while(((count_1min < JCJ1)&&(JCJ1_flag)&&(JCJ1_count_flag)) || (JCJ1_guding))
                                {
                                        JCJ1_setp = 0;                //开启电机1
                                        JCJ2_setp = 1;
                                        JCJ3_setp = 1;

                                        if((JCJ2 > 0)&&(flag))
                                        {
                                                flag = 0;
                                                JCJ2_flag = 1;
                                                JCJ3_flag = 0;
                                        }
                                        else if((JCJ3 > 0)&&(flag))
                                        {
                                                flag = 0;
                                                JCJ2_flag = 0;
                                                JCJ3_flag = 1;
                                        }
                                        if(JCJ1_guding == 0)
                                                JCJ1_count = 1;
                                }
                                if(JCJ1_count)
                                {
                                        JCJ1_count = 0;
                                        JCJ1 = 0;
                                        JCJ1_count_flag = 0;
                                }
                                flag = 1;

                                /*****                挤出机2                *****/

                                count_2ms = 0;
                                count_1min = 0;
                                while(((count_1min < JCJ2)&&(JCJ2_flag)&&(JCJ2_count_flag)) || (JCJ2_guding))
                                {
                                        JCJ1_setp = 1;                //开启电机2
                                        JCJ2_setp = 0;
                                        JCJ3_setp = 1;

                                        if((JCJ1 > 0)&&(flag))
                                        {
                                                flag = 0;
                                                JCJ1_flag = 1;
                                                JCJ3_flag = 0;
                                        }
                                        else if((JCJ3 > 0)&&(flag))
                                        {
                                                flag = 0;
                                                JCJ1_flag = 0;
                                                JCJ3_flag = 1;
                                        }
                                        if(JCJ2_guding == 0)
                                                JCJ2_count = 1;
                                }
                                if(JCJ2_count)
                                {
                                        JCJ2_count = 0;
                                        JCJ2 = 0;
                                        JCJ2_count_flag = 0;
                                }
                                flag = 1;

                                /*****                挤出机3                *****/

                                count_2ms = 0;
                                count_1min = 0;
                                while(((count_1min < JCJ3)&&(JCJ3_flag)&&(JCJ3_count_flag)) || (JCJ3_guding))
                                {
                                        JCJ1_setp = 1;                //开启电机3
                                        JCJ2_setp = 1;
                                        JCJ3_setp = 0;

                                        if((JCJ1 > 0)&&(flag))
                                        {
                                                flag = 0;
                                                JCJ1_flag = 1;
                                                JCJ2_flag = 0;
                                        }
                                        else if((JCJ2 > 0)&&(flag))
                                        {
                                                flag = 0;
                                                JCJ1_flag = 0;
                                                JCJ2_count_flag = 1;
                                        }
                                        if(JCJ3_guding == 0)
                                                JCJ3_count = 1;
                                }
                                if(JCJ3_count)
                                {
                                        JCJ3_count = 0;
                                        JCJ3 = 0;
                                        JCJ3_count_flag = 0;
                                }
                                flag = 1;
                        }

                /*****                        进入循环模式                        *****/

                        else if(xunhuan)
                        {
                        /*****                挤出机1                *****/

                                count_2ms = 0;
                                count_1min = 0;
                                while(count_1min < JCJ1)
                                {
                                        JCJ1_setp = 0;                //开启电机1
                                        JCJ2_setp = 1;
                                        JCJ3_setp = 1;
                                }

                                /*****                挤出机2                *****/

                                count_2ms = 0;
                                count_1min = 0;
                                while(count_1min < JCJ2)
                                {
                                        JCJ1_setp = 1;                //开启电机2
                                        JCJ2_setp = 0;
                                        JCJ3_setp = 1;
                                }

                                /*****                挤出机3                *****/

                                count_2ms = 0;
                                count_1min = 0;
                                while(count_1min < JCJ3)
                                {
                                        JCJ1_setp = 1;                //开启电机3
                                        JCJ2_setp = 1;
                                        JCJ3_setp = 0;
                                }

                        }
                }

        }
}

/*****                        2ms定时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TF0 = 0;
                count_2ms++;                                        //定时2ms
                if(count_2ms>=500)
                {
                        count_2ms = 0;
                        count_1min++;
                }
        }

/*****                        外部中断0函数                        *****/

void Int0_Routine() interrupt 0
        {
                EX0 = 0;
                IE0 = 0;
                INT0_flag = 1;
        }

/*****                        串口中断函数                        *****/

void UART1_Routine() interrupt 4
        {
                uchar n,k;
                uchar a;
                if(RI)
                {
                        RI = 0;
                        UART_DATA[n++] = SBUF;

                        if(UART_DATA[n-1] == 0xff)
                        {

                        /*****                判断是否进入循环模式                *****/

                                if(UART_DATA[0] == 0xab)
                                {
                                        xunhuan = 1;
                                        JCJ1 = 0;
                                        JCJ2 = 0;
                                        JCJ3 = 0;
                                        for(k=0;k<6;k++)
                                        {
                                                UART_DATA[k] = 0;
                                        }
                                        n = 0;
                                }
                                else if(UART_DATA[0] == 0xac)
                                {
                                        xunhuan = 0;
                                        JCJ1 = 0;
                                        JCJ2 = 0;
                                        JCJ3 = 0;
                                        for(k=0;k<6;k++)
                                        {
                                                UART_DATA[k] = 0;
                                        }
                                        n = 0;
                                }

                /*****                        挤出机1定时                        *****/

                                else if(UART_DATA[0] == 0xa1)
                                {
                                        if(UART_DATA[1] == 0xb1)                        //判断是否进入挤出机1锁定模式
                                        {
                                                JCJ1_guding = 1;
                                                JCJ2_guding = 0;
                                                JCJ3_guding = 0;
                                                TH1_JCJ1 = 0x30;

                                        }

                                        else if(UART_DATA[1] != 0xff)                //判断是否进入挤出机1定时
                                        {
                                                JCJ1_guding = 0;
                                                JCJ2_guding = 0;
                                                JCJ3_guding = 0;
                                                count_1min = 0;
                                                TH1_JCJ1 = UART_DATA[1];
                                        }
                                        else
                                        {
                                                TH1_JCJ1 = 0x30;
                                                a = 0;
                                        }

                                        if(UART_DATA[2] != 0xff)
                                        {
                                                TL1_JCJ1 = UART_DATA[2];
                                        }
                                        else
                                        {
                                                TL1_JCJ1 = 0x30;
                                                a = 0;
                                        }

                                        if(UART_DATA[3] != 0xff)
                                        {
                                                TH2_JCJ1 = UART_DATA[3];
                                        }
                                        else
                                        {
                                                TH2_JCJ1 = 0x30;
                                                a = 1;
                                        }

                                        if(UART_DATA[4] != 0xff)
                                        {
                                                TL2_JCJ1 = UART_DATA[4];
                                        }
                                        else
                                        {
                                                TL2_JCJ1 = 0x30;
                                                a = 2;
                                        }

                                        if(UART_DATA[5] == 0xff)
                                        {
                                                a = 3;
                                        }

                                        JCJ1 = (TH1_JCJ1-0x30)*pow(a)+(TL1_JCJ1-0x30)*pow(a-1)+(TH2_JCJ1-0x30)*pow(a-2)+(TL2_JCJ1-0x30)*pow(a-3);

                                        for(k=0;k<6;k++)
                                        {
                                                UART_DATA[k] = 0;
                                        }
                                        n = 0;
                                }

                /*****                        挤出机2定时                        *****/

                                else if(UART_DATA[0] == 0XA2)
                                {
                                        if(UART_DATA[1] == 0xb2)                        //判断是否进入挤出机2锁定模式
                                        {
                                                JCJ2_guding = 1;
                                                JCJ1_guding = 0;
                                                JCJ3_guding = 0;
                                                TH1_JCJ2 = 0x30;

                                        }

                                        else if(UART_DATA[1] != 0xff)                //判断是否进入挤出机2定时
                                        {
                                                JCJ1_guding = 0;
                                                JCJ2_guding = 0;
                                                JCJ3_guding = 0;
                                                count_1min = 0;
                                                TH1_JCJ2 = UART_DATA[1];
                                        }
                                        else
                                        {
                                                TH1_JCJ2 = 0x30;
                                                a = 0;
                                        }

                                        if(UART_DATA[2] != 0xff)
                                        {
                                                TL1_JCJ2 = UART_DATA[2];
                                        }
                                        else
                                        {
                                                TL1_JCJ2 = 0x30;
                                                a = 0;
                                        }

                                        if(UART_DATA[3] != 0xff)
                                        {
                                                TH2_JCJ2 = UART_DATA[3];
                                        }
                                        else
                                        {
                                                TH2_JCJ2 = 0x30;
                                                a = 1;
                                        }

                                        if(UART_DATA[4] != 0xff)
                                        {
                                                TL2_JCJ2 = UART_DATA[4];
                                        }
                                        else
                                        {
                                                TL2_JCJ2 = 0x30;
                                                a = 2;
                                        }

                                        if(UART_DATA[5] == 0xff)
                                        {
                                                a = 3;
                                        }

                                        JCJ2 = (TH1_JCJ2-0x30)*pow(a)+(TL1_JCJ2-0x30)*pow(a-1)+(TH2_JCJ2-0x30)*pow(a-2)+(TL2_JCJ2-0x30)*pow(a-3);

                                        for(k=0;k<6;k++)
                                        {
                                                UART_DATA[k] = 0;
                                        }
                                        n = 0;
                                }

                /*****                        挤出机3定时                        *****/

                                else if(UART_DATA[0] == 0XA3)
                                {
                                        if(UART_DATA[1] == 0xb3)                        //判断是否进入挤出机3锁定模式
                                        {
                                                JCJ3_guding = 1;
                                                JCJ1_guding = 0;
                                                JCJ2_guding = 0;
                                                TH1_JCJ3 = 0x30;
                                        }

                                        else if(UART_DATA[1] != 0xff)                //判断是否进入挤出机3定时
                                        {
                                                JCJ1_guding = 0;
                                                JCJ2_guding = 0;
                                                JCJ3_guding = 0;
                                                count_1min = 0;
                                                TH1_JCJ3 = UART_DATA[1];
                                        }
                                        else
                                        {
                                                TH1_JCJ3 = 0x30;
                                                a = 0;
                                        }

                                        if(UART_DATA[2] != 0xff)
                                        {
                                                TL1_JCJ3 = UART_DATA[2];
                                        }
                                        else
                                        {
                                                TL1_JCJ3 = 0x30;
                                                a = 0;
                                        }

                                        if(UART_DATA[3] != 0xff)
                                        {
                                                TH2_JCJ3 = UART_DATA[3];
                                        }
                                        else
                                        {
                                                TH2_JCJ3 = 0x30;
                                                a = 1;
                                        }

                                        if(UART_DATA[4] != 0xff)
                                        {
                                                TL2_JCJ3 = UART_DATA[4];
                                        }
                                        else
                                        {
                                                TL2_JCJ3 = 0x30;
                                                a = 2;
                                        }

                                        if(UART_DATA[5] == 0xff)
                                        {
                                                a = 3;
                                        }

                                        JCJ3 = (TH1_JCJ3-0x30)*pow(a)+(TL1_JCJ3-0x30)*pow(a-1)+(TH2_JCJ3-0x30)*pow(a-2)+(TL2_JCJ3-0x30)*pow(a-3);

                                        for(k=0;k<6;k++)
                                        {
                                                UART_DATA[k] = 0;
                                        }
                                        n = 0;
                                }

                                /*****                        重置                        *****/

                                else if(UART_DATA[0] == 0xad)
                                {
                                        IAP_CONTR = 0x20;                //软复位,系统重新从用户代码区开始运行程序
                                }
                        }
                }
        }

        /*****                10的平方函数        *****/

        uint pow(uchar j)
        {
                uint pow_data = 1;
                for(;j>0;j--)
                {
                        pow_data *= 10;
                }
                return pow_data;
        }

楼主:
bit flag = 1;
        bit JCJ1_count = 0;
        bit JCJ2_count = 0;
        bit JCJ3_count = 0;
        bit JCJ1_flag = 1;
        bit JCJ2_flag = 1;
        bit JCJ3_flag = 1;
        bit JCJ1_count_flag = 1;
        bit JCJ2_count_flag = 1;
        bit JCJ3_count_flag = 1;
        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还有这个 while(((count_1min < JCJ1)&&(JCJ1_flag)&&(JCJ1_count_flag)) || (JCJ1_guding))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t flag = 1;
        bit JCJ1_count = 0;
        bit JCJ2_count = 0;

定义位变量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好多公共变量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 while(((count_1min < JCJ1)&&(JCJ1_flag)&&(JCJ1_count_flag)) || (JCJ1_guding))是什么意思?
...

定义位变量,定义一些标志位,while里面的这些表达式和变量为真时,执行循环体,负责跳出执行下面的语句

网友A:
C语言熟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公共变量多了,函数的封装性就会变差,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了。

网友D:
这个程序能实现功能。
就像一本流水帐。
能满足需求就行还是可以的。

网友E:
专注于MDT MCU推广销售, 单片机方案软硬件开发设计  软件完全兼容PIC, 欢迎咨询叶S 13265542020 QQ 670523122

网友F:
兄弟,感觉你要去翻书啊

楼主:
一般,我只是不懂里面所代表的意思,语句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能实现功能。
就像一本流水帐。
能满足需求就行还是可以的。

什么意思?我是想怎么看懂这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感觉你要去翻书啊

怎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是想怎么看懂这个程序

会画流程图么?
如果不会就看看书,这个很简单,也不必画的很标准,自己感觉能懂就差不多了。
第二步,从主程序开始,一句一句的画流程图。
如碰到if就两边挂,一边成立一边否。然后再一步步向下画。
第三步,中断,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就再单独画一个流程图。
第四步,遇到函数也单独画一个流程。
第五步,画完后,确认无误了,你就不用看代码了,来看流程图就行了。
如果遇到语法不懂的,就补一下C语言。
程序的流程就是写这个程序的思想和这个程序要工作的内容。
这个通用,但五花八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画流程图么?
如果不会就看看书,这个很简单,也不必画的很标准,自己感觉能懂就差不多了。
第二步,从 ...

不会画流程图,看什么书,但看不懂语句意思,不知判断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位变量,定义一些标志位,while里面的这些表达式和变量为真时,执行循环体,负责跳出执行下面的语句 ...

我就是想问表达式里面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