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请问一下基于labview 的频谱分析仪模块有几个模块

楼主(2017-04-23):
求助各位大神,这个我查资料说只有一个信号发生模块和频谱分析模块。
可是我导师说在所有模块中选两个模块,说不用全部模块做完。
我已经做好了一个信号发生模块,可不可以在频谱分析模块当中选择一个子模块呢?那么选择哪一个比较合适呢?   因为是毕业设计 很着急,求各位大神解答  谢谢了

网友A:
傅里叶变化 然后波形显示? LABVIEW有很多范例 你可以参考它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傅里叶变化 然后波形显示? LABVIEW有很多范例 你可以参考它去做

就把信号发生模块的信号进行傅立叶变换以后再用波形显示出来就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把信号发生模块的信号进行傅立叶变换以后再用波形显示出来就行么?

应该是吧 频谱分析不就是要傅里叶变换 时域到频域转换吗 有那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