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 pic32 的端口输出电平改变

楼主(2017-04-23):
刚接触pic32,现在在用mplab x IDE 编写一些东西,但是功能一直不对,试了好几天才发现当给一个端口第一次赋值之后,不能改变此端口的输出电平
TRISAbits.RA1=0;
PORTAbits.RA1=1;
……………………

PORTAbits.RA1=0;
如上的一个简单程序,但是A1端口的输出会始终为高电平,不改变,实在百思不得其解,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A:
试试LAT呢?

TRISAbits.RA1=0;
LATAbits.RA1=1;
……………………

LATAbits.RA1=0;

或者试试
LATASET

LATACLR

LATAINV

网友B:
专注于MDT MCU推广销售, 单片机方案软硬件开发设计  软件完全兼容PIC, 欢迎咨询深圳美芯微电子  叶S 13265542020 QQ 6705231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LAT呢?

TRISAbits.RA1=0;

我试了下,貌似不可以,连之前的功能都不能实现了,anyway,谢谢,我再试试别的方法吧。

网友C:
你看看该端口是否默认为模拟端口,如果为模拟端口,先要将其设置成数字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该端口是否默认为模拟端口,如果为模拟端口,先要将其设置成数字IO ...

谢谢,确实能让值改变了,帮大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