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问题,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

楼主(2017-04-23):
如题,小弟本来是搞DSP和模电的,最近有个项目硬件工程师不在,只好自己画了原理图 PCB,然后焊接调试。
目前在开关电源这遇到点问题,输出电压都是正确的,但是长时间工作电压箝位电路和尖峰吸收电路发热明显,并且变压器有一点点叫声。基本情况如下:
反激式开关电源,开关频率60KHz,PWM控制芯片UCC28C44,输出功率<50W,主电源电压320V DC(220 AC整流滤波后),电路原理图如下:

R167=R87=7.5K (2512)    R169=10 (2512)    C133=4700pF    C134=680pF    R171=R88=750    R166=22    MOSFET型号CS20N65
示波器实测Mosfet波形如下:

蓝色是Mosfet栅极控制信号,黄色是Mosfet漏极电压,当Mosfet关断是,漏极电压达到500V并持续一段时间,然后降到300V。
请问:
1.这个波形是不是有问题,如何优化电路降低Mosfet漏极电压?
2.变压器一直在叫,该怎么解决?

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波形正常。
电压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正常。
电压也正常。

谢谢戈工,但是我用的主电源是320V DC,从示波器上看到500V电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没问题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正常。
电压也正常。

另外,变压器一直有一些高频的声音,我也没弄明白,能给我指个方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戈工,但是我用的主电源是320V DC,从示波器上看到500V电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没问题吗 ? ...

没有问题。
没有500V就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变压器一直有一些高频的声音,我也没弄明白,能给我指个方向吗? ...

叫的话,试试调整电压反馈环路,试试调整变压器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的话,试试调整电压反馈环路,试试调整变压器制做

好的,戈工,我明天去找变压器生产厂家问问,看看能不能解决。
调整电压反馈环路 要怎么调呢? 我目前就是用变压器一相12V输出经过滤波后,用电阻分压形成2.5V电压,作为反馈,该12V电压同时给UCC28C44供电。     还有什么优化的办法吗?

网友B:
变压器有叫声是没浸漆吧?500V是因为叠加了反射电压,只要和设计的反射系数相符就没问题。尖峰吸收电路本身就是靠消耗能量工作的,吸收的能量多自然会热,尖峰的能量与变压器制作有关。

网友C:
RCD网络跟变压器参数配合好,漏感能量放掉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D:
发热是变压器漏感大了,绕组需要调整耦合;
有声音估计是变压器没有灌胶,或者把RCD的C的材质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