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接受GPS数据和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7-04-23):
用串口接收GPS接收器的数据,调试感觉特别卡,还经常逼退出来,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存在这种现象,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用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看看就该知道,GPS模块的输出是稳定的

网友B:
GPS模块的输出应该是稳定的。即使卫星信号不好,那也只是输出错误数据而已

网友C:
如果某些GPS模块在卫星信号不好时不输出,那也应该可以通过指令设置令模块定时输出NMEA格式的数据。

网友D:
串口助手能看到正常数据吗?

网友E:
用串口助手能看到GPS模块的正常输出吗

网友F:
仿真调试的时候,把RESET引脚接上看看。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处理器?

网友:
可能中断执行的数据太多,不要在中断里面处理相关的数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