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和复位芯片发生死机现象

楼主(2017-04-23):
测试时430用的是149的片子,复位芯片用的是TPS3823,测试的目的是想看看这外部看门狗的准确性,程序很简单只有一个定时器和一个串口发送数据,但是单片机死机了。这个问题我怎么也想不通,就算是149死机,则不在产生喂狗信号,TPS3823也应该产生复位信号啊。难道是TPS3823也死了?

网友A:
单片机死机可能是你的TPS3823一直复位MSP430

网友B:
去除TPS3823,看看MSP430是否还是死机,如果不死机就是你的TPS3823导致的

网友C:
多长时间出现这个情况的,重新上电是什么情况?

网友D:
建议还是使用内部狗,满足你需求已经够了,如果开启了内部看门狗的话,应该会恢复正常的

网友E:
死机时量一下复位脚电平 或者一直测量复位脚电平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F:
设法重复现象,看看出问题时,TPS3823各个引脚的状态,可能是TPS3823出现了异常,看波形,测信号。

网友G:
死机时量一下复位脚电平 或者一直测量复位脚电平看有没有变化sebo4.com
dy332.com

网友H:
使用看门狗可不可以?

网友I:
TPS3823电压不稳定?

网友J:
测试了复位芯片电压了吗?

网友K:
TPS3823的问题?

网友H:
内部看门狗应该能够实现

网友I:
TPS3823可能稳定性不强。

网友J:
楼主查看一下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K:
楼主可能是msp430内部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I:
TPS3823电压不稳定?

使用电压表测量看看

网友M:
看门狗不能使用,应该是芯片存在问题。

网友N:
应该是msp430代码中断太多了。

网友O:
整个电路都存在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