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与ccs3.1的兼容问题

楼主(2017-04-23):
用CCS3.3编译过的工程,用CCS3.3打开,编译没有出错,但程序跑起来会陷入死循环,有么有类似经验的大神解决一下呢?

网友A:
CCS的版本到6了,咋还在使用3呢?

网友B:
4.0以下的代码往上升确实会比较麻烦哦

网友C:
用v6打开v5的代码,回到v5就有问题了

网友D:
V5版以后所用的附加文件更少了,项目管理更好了

网友E:
不能在项目的上找问题的,找找CPU的问题吧

网友F:
主要是IDE和eclipse的差异比较让人一开始难以适应。

网友G:
没用过3.1       和3.3应该是完全兼容的吧

网友H:
怎么不用高版本的CCs?

网友I:
这个没有问题,以前也使用过

网友J:
是不是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A:
CCS的版本到6了,咋还在使用3呢?

低版本的软件比较好用。

网友L:
程序死循环,应该跟程序编写有关系。

网友H:
高版本能够兼容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I:
ccs3.3与ccs3.1差不多的。

网友J:
楼主是同时安装了两个软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A:
CCS的版本到6了,咋还在使用3呢?

高版本的软件太大了。

网友L:
这个是楼主程序的问题。

网友M:
程序不都是while循环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A:
CCS的版本到6了,咋还在使用3呢?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存在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用v6打开v5的代码,回到v5就有问题了

他这个应该是高版本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E:
不能在项目的上找问题的,找找CPU的问题吧

这个跟DSP芯片有什么关系

网友M:
程序执行一次,就没必要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CCS的版本到6了,咋还在使用3呢?

CCS的版本到6,对电脑要求比较高。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用v6打开v5的代码,回到v5就有问题了

高版本打开低版本不存在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怎么不用高版本的CCs?

高版本的CCS软件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