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中断输入所需的最小脉冲宽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7-04-23):
MSP430 中断输入所需的最小脉冲宽度如何确定,识别一个有效的外部中断,MSP430 中断输入所需的最小脉冲宽度是多少?

网友A:
最好查datasheet,印像中,MSP430不支持电平中断,只有跳变中断沿上升或下降沿进行中断

网友B:
看看手册有没有极限值的说明

网友C:
用一个主频高的芯片,输出脉冲,逐渐缩短脉宽,看看最短是多少,示波器捕获一下。

网友D:
使用上升沿触发或者下降沿触发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430中断可以设置为上升沿,下降沿触发。电平触发中断是什么意思?

网友F:
这个就是根据你的时钟判断的

网友G:
外部中断程序不能执行函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最好查datasheet,印像中,MSP430不支持电平中断,只有跳变中断沿上升或下降沿进行中断 ...

脉冲宽度就是响应速度吧

网友F:
脉冲的最小宽度就是IO能够读取的速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看看手册有没有极限值的说明

这个应该就是IO的速度。

网友G:
有效中断就是IO的速度。

网友I:
这个pdf资料中都是有详细的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