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NA-TI仿真电路之-二阶低通滤波器仿真

楼主(2017-04-23):
TINA-TI的下载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0668-1-1.html
本系列仿真电路对应的视频教程如下
http://edu.21ic.com/lesson/1666#download-lesson
本系列仿真电路对应的书籍为《模拟电子设计导论

二阶低通滤波器仿真例程位于书的2.4.4节

网友A(2020-06-04):
怎么设计一个Q=1,f=100Hz,Aup=3,低通滤波器?

网友B:
二阶低通滤波器 matlab

网友C:
二阶低通滤波器的C程序求一个

网友D:
如何调整二阶低通滤波器的品质因数?

网友E:
一个二阶低通滤器,如何分析它的相频特性呢?

网友F:
二阶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该怎么样计算

网友G:
如何区分一阶和二阶及高阶滤波器?

网友H:
二阶低通滤波器的RC参数配置有哪些讲究?

网友I:
巴特沃斯二阶低通数字滤波器 初值如何实现?

网友J:
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根据什么给数据

网友E:
二阶低通滤波器上转折频率是什么

网友D:
二阶低通有源滤波电路的波特图及分析是怎样的?

网友C:
为什么电路中有特征频率

网友F:
二阶压控有源低通滤波器增益可以为1 么

网友G:
两个低通滤波器级联就是二阶滤波器吗

网友J:
双二阶RC有源滤波器 各元件参数

网友I:
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怎么算

网友H:
二阶无源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