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区别

楼主(2017-04-23):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放大器用在放大电压,电流放大器用在放大电流。 而电压放大器输入电阻比较大,而电流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则很小。

网友B:
电压放大器满足电压增益积不变,而电流放大器则不定。

网友C:
电压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 判断方法:如果把输出短路,将没有反馈。
电流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流有关的反馈, 判断方法:如果把输出短路,将仍有反馈。

网友D: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是与具体设计有关的,两者没有特殊的应用场合,即,与外部环境无关。 但是,反馈的种类可以改变输出特性,如输出电阻。这样,在设计电路时注意匹配。

网友E:
电流反馈放大器的直流精度远不如精密电压反馈放大器,故,在低速精密信号调理中,基本看不到电流反馈放大器; 在高速信号调理中,应考虑设计中所需要的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