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 ADC 对100Hz方波采样

楼主(2017-04-23):
各位大神,我想对100Hz的方波进行采样,我想要的采样频率是1000Hz。而板子的晶振是30M的,得到的系统时钟就是150M了,file:///C:/Users/wen/AppData/Local/YNote/data/wuzwbme2016@163.com/fb2b5f2196cf4cd5af852ca7f4679d13/clipboard.png根据数据手册上,先对系统时钟分频(HISPCP=5),HISPCLK等于15MHz,再进行ADCTRL3[4-1]=15分频,15MHz/30=0.5MHz(500KHz),CPS=0(不进行二分频),还是500KHz,这就是ADCCLK(ADC的时钟)
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再把这个降到我想要的采样率是1000Hz呢?
采样率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如何以上我的计算过程有误,希望大神能帮我指出来哈,谢谢啦

楼主:
没人愿意回答吗?还是问题表述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以上我的计算过程有误,希望大神能帮我指出来哈,谢谢啦

这个你要对时钟配置的每个寄存器    每个寄存器有一点的分配或倍频的系数
这些系数不能随便设      这个采样率高点也应该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对时钟配置的每个寄存器    每个寄存器有一点的分配或倍频的系数
这些系数不能随便设      这个 ...

哦哦,现在我把ADC时钟降到了最低,并且把采样窗口时间设的最高,这样最低的采样频率也有11K多,不过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