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映射]
28335访问FPGA问题

楼主:
小弟现在正在做一个测试,28335的地址总线与数据总线连接FPGA,设想让28335通过访问外扩SRAM的方式来读取28335的Zone0存储区域,程序很简单,
Unit16 *ExRamStart=(Unit16*)0x100000;
if(  *(ExRamStart + 0x0000E4) == 0 )
{  结果  }
我手上有一批板子,都是28335型号,相同封装。用相同的程序,有一批板子可以读取FPGA数据,有一批又不行。我在CCS4的memory浏览器中观察到0x0040e4=0BAD时,就表示该板读取不了FPGA数据,同时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和SysCtrlRegs.PCLKCR3.bit.DMAENCLK变为0(初始化时应该置位为1)。
程序build时也没有error,求问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复件 复件  (103.52 KB )

memory浏览器数据

memory浏览器数据

网友A(2017-04-23):
不是程序的问题    应该是你那边硬件链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程序的问题    应该是你那边硬件链路的问题

谢谢了。是查查硬件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吧?

网友B:
之前我们客人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是查查硬件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吧?

最好看看对地址操作是片选等有没有动作
这样可以排除是MCU这边问题还是FPGA那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