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带宽如何确定?

楼主(2017-04-23):
(无正文)

网友A:
水桶原则,但一般而言,光敏管是限制。带宽由最大传输速率决定,高速光耦的器件手册都有提。常规光耦可靠最大通讯速率一般在20Kbps以内,最好只用到9600bps,这里指方波形状比较完好适用于一般逻辑电路输入要求的情况下。极限数值可以看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即光敏管的导通和截止时间,这个是开关态下的极限了,波形是个三角波,显然实际应用要留取足够余量。如果采取适当技术措施,只要有跟随输入的一定波动,那么输出就可以是有效的,高速光耦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实现。这个时候的极限由传输延迟时间参数决定,即理论上的带宽极限。

网友B:
光耦通常用于传递数字信号(脉冲),所以不使用带宽来衡量其速度,而是使用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延迟时间等等参数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