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 求助,dsp2812相关

楼主(2017-04-23):
小弟最近焊了几块dsp开发板,输出pwm波形不知为什么纹波特别大,开发板外围电路有AD和DA,焊接时是一级一级焊接的,先焊芯片供电电源电路,之后焊接AD外围电路,然后是晶振,测试各个输出电压均稳定无纹波,之后焊接dsp芯片,然后烧写程序,测试的pwm输出波形纹波很大,且此时dsp的供电芯片tps767d301输出1.8v和3.3v均存在较大电压纹波,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种情况  最大可能还是电源问题
如果你pwm输出后没有经过驱动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   不过时钟稳定也很重要
如果经过驱动   驱动芯片的去耦电容等非常重要

网友B:
一般DSP驱动后级PWM要做光电隔离,就是避免后级的干扰回来。我的好几个工程中用767,没有发现767的供电有问题。你把PWM的后级断开,接个假负载试试,主要做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最大可能还是电源问题
如果你pwm输出后没有经过驱动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   不过时钟稳定也很 ...

我试过没接驱动芯片的时候输出也是有较大纹波的,你说的电源问题是指什么问题?我用示波器测+5v,+15V和-15v都没有纹波,波形平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