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冲突

楼主(2017-04-23):
有一个USB的驱动安装时总是会说无法找到相应的文件而无法安装,但我在另一台机子上却可以。或者把这台机子重装系统之后也就可以了。这是不是一个USB冲突的问题。

网友A:
开机按Del键(笔记本按F2键)进入BIOS,选择:
Integrated Peripherals-->
OnBoard Device:USB2.0 Controller(Enabled)
(修改USB2.0为启用)
方向键移动,PU/+,PD/-更改选项;回车键确认,F10保存修改并退出BIOS;

网友B:
你的主板是矽统964主板,支持USB2.0,首先开启主板的USB2.0选项;然后安装主板以及USB2.0的驱动程序;
重启系统,插入USB2.0设备,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若仍然无法使用,则要考虑是否硬件故障:
1.将USB插到另一台电脑上检测,排除USB问题;
2.排除电源功率不足的问题,检查主板连接USB接口的线路,将USB插到主机后面的USB口;
3.若经过以上排查仍然不行,则只有送去维修店维修.

网友C:
补充:主机箱后面有游戏摇杆的插口,将摇杆接上去,进入系统后再安装摇杆的驱动,就可以使用啦.....还要将BIOS有关摇杆的选项启用.....

网友D:
是驱动程序的问题,与硬件无关。

网友E:
电脑上那USB接口决对接过其它USB设备而没有安全删除硬件造成,解决方法很多

网友F:
举个例子

网友G:
说简单两种,第一:一般电脑不止一个USB接口,你换一个接就解决了

网友G:
第二:从电脑管理器找到那个USB端口,把它里面存的设备删掉及可解决,值得一提,任何USB设备都必须删除之后在拔下,在关机,直接拔下windows里面有存档,当然发生冲突啦

网友H:
呵呵.盗版 windows 的原因.盗版和盗版还不一样

网友I:
驱动人生也许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