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ick不能准确延时的求助?

楼主(2017-04-24):
我见好多人的例程都是用的SysTick延时,为什么我的不准呢?

网友A:
可以看看原子或者野火的例程,里面有这个例程的

网友B:
用SysTick延时,只用计数器的增减,然后循环判断,但是不要开启中断

网友C:
用SysTick延时,主频一直要选择好,分频也要选择好,需要实际测试计数器变一次需要的时间

网友D:
原子的代码,你可以参考看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
//如果使用ucos,则包括下面的头文件即可.
#if SYSTEM_SUPPORT_UCOS
#include "includes.h"    //ucos 使用
#endif
//////////////////////////////////////////////////////////////////////////////////

static u8  fac_us=0;//us延时倍乘数
static u16 fac_ms=0;//ms延时倍乘数,在ucos下,代表每个节拍的ms数

#ifdef OS_CRITICAL_METHOD     //如果OS_CRITICAL_METHOD定义了,说明使用ucosII了.
//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使用ucos时用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OSIntEnter();    //进入中断
    OSTimeTick();       //调用ucos的时钟服务程序
    OSIntExit();        //触发任务切换软中断
}
#endif

//初始化延迟函数
//当使用ucos的时候,此函数会初始化ucos的时钟节拍
//SYSTICK的时钟固定为HCLK时钟的1/8
//SYSCLK:系统时钟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ifdef OS_CRITICAL_METHOD     //如果OS_CRITICAL_METHOD定义了,说明使用ucosII了.
u32 reload;
#endif
     SysTick->CTRL&=~(1<<2);    //SYSTICK使用外部时钟源
fac_us=SYSCLK/8;    //不论是否使用ucos,fac_us都需要使用

#ifdef OS_CRITICAL_METHOD     //如果OS_CRITICAL_METHOD定义了,说明使用ucosII了.
reload=SYSCLK/8;    //每秒钟的计数次数 单位为K
reload*=1000000/OS_TICKS_PER_SEC;//根据OS_TICKS_PER_SEC设定溢出时间
//reload为24位寄存器,最大值:16777216,在72M下,约合1.86s左右
fac_ms=1000/OS_TICKS_PER_SEC;//代表ucos可以延时的最少单位
SysTick->CTRL|=1<<1;       //开启SYSTICK中断
SysTick->LOAD=reload;     //每1/OS_TICKS_PER_SEC秒中断一次
SysTick->CTRL|=1<<0;       //开启SYSTICK
#else
fac_ms=(u16)fac_us*1000;//非ucos下,代表每个ms需要的systick时钟数
#endif
}

#ifdef OS_CRITICAL_METHOD     //如果OS_CRITICAL_METHOD定义了,说明使用ucosII了.
//延时nus
//nus:要延时的us数.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icks;
u32 told,tnow,tcnt=0;
u32 reload=SysTick->LOAD;    //LOAD的值
ticks=nus*fac_us;     //需要的节拍数
tcnt=0;
OSSchedLock();    //阻止ucos调度,防止打断us延时
told=SysTick->VAL;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while(1)
{
tnow=SysTick->VAL;
if(tnow!=told)
{
if(tnow<told)tcnt+=told-tnow;//这里注意一下SYSTICK是一个递减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else tcnt+=reload-tnow+told;
told=tnow;
if(tcnt>=ticks)break;//时间超过/等于要延迟的时间,则退出.
}
};
OSSchedUnlock();    //开启ucos调度
}
//延时nms
//nms:要延时的ms数
void delay_ms(u16 nms)
{
if(OSRunning==TRUE)//如果os已经在跑了
{
if(nms>=fac_ms)//延时的时间大于ucos的最少时间周期
{
       OSTimeDly(nms/fac_ms);//ucos延时
}
nms%=fac_ms;    //ucos已经无法提供这么小的延时了,采用普通方式延时
}
delay_us((u32)(nms*1000));    //普通方式延时
}
#else//不用ucos时
//延时nus
//nus为要延时的us数.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延时nms
//注意nms的范围
//SysTick->LOAD为24位寄存器,所以,最大延时为:
//nms<=0xffffff*8*1000/SYSCLK
//SYSCLK单位为Hz,nms单位为ms
//对168M条件下,nms<=798ms
void delay_x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延时nms
//nms:0~65535
void delay_ms(u16 nms)
{
u8 repeat=nms/550;
u16 remain=nms%550;
while(repeat)
{
delay_xms(550);
repeat--;
}
if(remain)delay_xms(remain);

}
#endif

网友E:
楼主你的代码是从哪来的呢?自己写的还是移植的呢,如何测试的呢

网友F:
IO翻转、wihle循环等代码执行本身也消耗时间,所以不能用这样来分析时间。

网友G:
SysTick做延时的原理是什么呢?